HK32F030M

楼主(2020-10-26):
打开串口中断以后  ,主程序里面的while(1)跑飞,屏蔽串口1配置    while(1)循环正常

你是怎么解决的 目前我也是串口加进来就死机了

网友A:
我这边运行正常,你是不是哪里弄错了?你下载最新版的030M例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运行正常,你是不是哪里弄错了?你下载最新版的030M例程看看。

HK32F030Mxx_ExampleV1.0.5   就是从这个上面修改的
工程是从一个开发板搞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HK32F030Mxx_ExampleV1.0.5   就是从这个上面修改的
工程是从一个开发板搞的

我试了下主机demo里面的程序也是一样的现象,  这个HK32F030M作为从节点,  主机在不断往里面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