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oRaWAN网关上设置MQTT的Topic

楼主(2020-10-26):
前言
当我们将LoRaWAN网关设置为NS模式时,我们就可以在LoRaWAN网关的网页上进行操作,以设置该网关的MQTT订阅的topic,从而为接下来采用MQTT订阅获取到LoRa节点数据建立基础。
本文介绍在RAKLoRa网关的网页上,如何设置MQTTTopic参数,以获取到某应用下的某个LoRa节点或所有LoRa节点的信息。

一、在商业LoRaWAN网关中增加ApplicationLoRa节点
商业网关模式切换成功之后,我们需要在商业网关中增加Application和节点。
获取到网关的IP地址之后,在浏览器中输入商业网关的该IP地址并回车,即可打开商业网关的web界面在该Web界面上,可以参见菜单选项简单的完成ApplicationLoRa节点的创建。

二、在商业LoRaWAN网关的web界面中,设置MQTT相关参数,以获取订阅的topic
RAK瑞科慧联的商业LoRa网关的网页上,在菜单上,选择LoRa Network -> Global Integration,该页面上有MQTT Topic template Setup的选项,用户可以在该页面上设置不同类型的Topic的来源。
可供选择的Topic的类型包括五个选项:Join TopicUplink TopicDownlink TopicAck TopicStatus Topic
每个选项下方都注明了该选项适用的Topic类型,每个选项的填空的地方,也都用预设的灰色字体显示了每个选项需要填入的信息的格式。
需要注意的是,格式必须与预设的灰色字体的格式完全一致才可以。比如,当我们需要Join Topic的时候,填写的格式是:application/{{application_ID}}/device/{{device_EUI}}/join,其中,application_IDdevice_EUI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填入的信息,分别代表实际要使用到的applicationID以及LoRa节点的device_EUI。
LoRa网关的网页上,设置MQTTTopic的相关参数信息,就可以通过该Topic的信息,对应到所需要获取的信息。为了更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做点比喻,比如,我们可以把MQTT服务器理解为一个新闻网站,那么Topic可以理解为新闻网站不同的版块,比如社会新闻、体育讲坛等,填写Topic的参数信息就相当于在新闻网站上选定要哪个版块的信息,订阅成功就相当于选中该版块的内容,就可以获取到该版块的信息进行阅读。
1   RAK的商业LoRaWAN网关的MQTTTopic设置界面图
RAK的商业LoRaWAN网关的MQTTTopic设置界面图如图1所示。
假如我们需要订阅LoRa节点上报的数据,则在Uplink Topic的地方进行参数的设定。Uplink Topic的参数设置格式是:
”application/{{application_ID}}/device/{{device_EUI}}/rx”。
其中,{{application_ID}}需要替换成我们实际的application ID{{device_EUI}}需要替换成我们LoRa节点的device_EUI。具体获取方式如图2和图3所示。
2   RAK的商业LoRaWAN网关的application_ID获取界面图
3   RAKLoRa节点的device_EUI获取界面图

如图2和图3所示的方式,获取到我们实际的application ID以及LoRa节点的device_EUI之后,按照Uplink Topic的参数设置格式,在该填空里填入:
application/{{2}}/device/{{00d939567c667e1e}}/rx
其中,蓝色字体是我们填入的实际的application ID以及LoRa节点的device_EUI。
如果我们要订阅一个应用下的所有LoRa节点数据,比如应用2下的所有节点数据,则可以使用以下topic
application/{{2}}/device/{{+}}/rx
其中,+”代表所有的LoRa节点。
如果我们要订阅所有应用下的所有LoRa节点数据,可以使用以下topicapplication/{{+}}/device/{{+}}/rx
如上所述,在LoRa网关的网页上设置了MQTTTopic信息之后,我们就可以在mqtt.fx客户端上进行设置,以订阅到LoRa节点的数据。
结语
本文介绍了在RAK瑞科慧联的LoRa网关的网页上,如何设置MQTTTopic参数,以获取到某应用或所有应用下的某个LoRa节点或所有LoRa节点的信息。 在LoRa网关的网页上设置了MQTTTopic信息之后,我们就可以在mqtt.fx客户端上进行设置,以订阅到LoRa节点的数据。具体mqtt.fx客户端如何设置,请期待我们的下一篇**。

网友A:
你们有lora透传网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有lora透传网关吗

您好,我们有型号分别为RAK7243、RAK7258等一系列的lora网关,另外,由于lora网关本来就是将接收到的节点数据转发给lora服务器的。lora网关在这个过程对节点发送的数据几乎没有任何更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lora网关都可以称为lora透传网关。还有,请问您提到的‘透传’是否包含其他含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们有型号分别为RAK7243、RAK7258等一系列的lora网关,另外,由于lora网关本来就是将接收到的节点 ...

网关可以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网关能接50个以上lora节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关可以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网关能接50个以上lora节点的

您好,如果连接单片机,可以购买我们的网关模组,比如RAK2245、RAK2247等。不过另需要用户自己实现代码到单片机的迁移。具体还可以咨询我们的技术人员,我们的技术支持QQ群的群号为760807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