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关于DRV8873的反馈电压。

楼主(2020-10-26):
看芯片手册看到IPROPI1和IPROPI2
IPROPI1

High-side FET current. The analog current proportional to the current flowing
in the half bridge.

IPROPI2

High-side FET current. The analog current proportional to the current flowing
in the half bridge.

注释都是约 1 / 1100 的电流转化为电压,AD采集
请问两路反馈有什么区别吗?是否采集一路就可以?

网友A:
手册19页最上面有介绍

网友B:
这里是测量  MOSFET 的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19页最上面有介绍

找到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测量  MOSFET 的电流的

嗯嗯,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