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实用的双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2020-10-26):
产品主电源是5V,备用电池9V,主电源断电的时候,用备用电池供电,平时备用电池不耗电。各位大神,这个电路怎么设计,要求简单可靠实用,多谢!

网友A:
这个电路用于单节锂电池是可以的,但是电池9V就不行。9V要用一个NPN和一个PNP三极管配合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用于单节锂电池是可以的,但是电池9V就不行。9V要用一个NPN和一个PNP三极管配合才行。 ...

哦,对耶,没仔细看,主电源比备用电源的电压低些,有点奇怪。
电路改一下,楼主试试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对耶,没仔细看,主电源比备用电源的电压低些,有点奇怪。
电路改一下,楼主试试看啊。

Q1 源漏画反了,地板图中 Q1 的体二极管相当于 9V 直通 Vcc。
Q1 反过来之后,同时 Q2 需要改动接到 9V 侧。  R2 建议阻值 取高一点,R1 建议阻值 取低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1 源漏画反了,地板图中 Q1 的体二极管相当于 9V 直通 Vcc。
Q1 反过来之后,同时 Q2 需要改动接到 9V  ...

说得对,考虑不周,至于器件的取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5V电源接上,9V电池还是会有一点功耗,有电流流过R1、R2,看来还需要优化;
干脆这样好了:9V通过二极管接VCC,5V升压到9V接到VCC,再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得对,考虑不周,至于器件的取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5V电源接上,9V电池还是会有一点功耗,有电流流 ...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得对,考虑不周,至于器件的取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5V电源接上,9V电池还是会有一点功耗,有电流流 ...

这个电路我想过很多,如果电池电压低一点还好办,不然没有合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