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LoRaWAN网关的server address修改为腾讯云的地址

楼主(2020-10-26):
前言
我们在前一篇**《如何在腾讯云上添加LoRaWAN网关》里面,介绍了如何在腾讯云物联网平台上添加LoRa网关。
但是,如果要实现LoRa网关真正与腾讯云进行连接,还需要对LoRa网关进行一定的配置。
本文介绍如何修改LoRa网关的packet-forwarder配置,以将其server address修改为腾讯云的地址,从而可以使得网关连接上腾讯云。

一、电脑连接到LoRa网关
网关设备要联网,首先需要在电脑上登录该网关设备,可以考虑利用Putty工具来ssh方式连接到LoRa网关,方法可参见**《手把手教你如何将树莓派LoRaWAN网关连接到服务器之第一篇》。

二、借助电脑的显示器界面来配置该LoRa网关设备
成功以SSH方式登入网关后,输入sudo gateway-config命令,就可以打开RAK瑞科慧联的网关产品所特色配置的网关配置主界面,该主界面可以使得网关配置界面更为友好,具体可参见**《手把手教你如何将树莓派网关连接到服务器之第二篇》。

三、通过sudo gateway-config命令修改网关目的server和端口
在打开RAK瑞科慧联的网关产品所特色配置的网关配置主界面之后,就可以对网关进行配置。
借助电脑的显示器界面来配置该网关设备,从而如何将网关与外网连接,方法可参见**《手把手教你如何将树莓派网关连接到服务器之第三篇》
如图1所示,选择Setup RAK Gateway LoRa concentrator。
1   RAK瑞科慧联LoRaWAN网关配置主界面
如图2所示,修改选择server类型,选择TTN服务器。
2   RAK瑞科慧联LoRaWAN网关选择服务器界面示意图

3所示,选择频段为CN470。该频段的选择需要根据网关的实际使用地点来进行选择,如果是在中国,那么,需要选择CN470频段。而且,购买网关的时候,也需要选择对应的频段的网关。
3   RAK瑞科慧联LoRaWAN网关选择频段界面示意图
如图4所示,选择Edit packet-forwarder config,就可以进入图5所示的界面。
4  修改packet-forwarder config示意图

在图5所示的界面上,可以对 packet-forwarder进行配置,也就是可以对LoRa网关
gateway_conf.server_address改为的腾讯云服务器的地址,也就是loragw.things.qcloud.com
5  RAK瑞科慧联LoRaWAN网关修改server address到腾讯云

四、网关上线
重启网关,等待一会,在腾讯云物联网开发平台上刷新LoRaWAN网关管理界面,就会看到网关已经在线。图中的“RAK7243网关”是我们用来做示例的RAK瑞科慧联的LoRaWAN网关RAK7243。
6  腾讯云物联网开发平台查看LoRaWAN网关是否在线

结语
当我们将LoRaWAN网关添加到腾讯云开发平台上之后,就可以在该平台上添加节点以进行管理。具体如何添加节点,请期待我们的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