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RISC-V问题

楼主(2020-10-26):
学习RISC-V有什么快速入门的方法?目前有哪些好的教程?

网友A:
没什么入门的,和arm差不多,当然我自己用的是最简单的核,替换stm8s003的,软件是平头哥的,和其他国产差不多,都是为了例程写的库,尽量少用它的外设库,自己多操作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入门的,和arm差不多,当然我自己用的是最简单的核,替换stm8s003的,软件是平头哥的,和其他国产差 ...

软件是平头哥的??那是个啥?

网友C:
我猜是toolchains?

网友A(2022-02-19):
引用 网友B:
软件是平头哥的??那是个啥?

马云搞得,界面和keil差不多,但是内核效率就差了不少,编译出来的代码大的离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云搞得,界面和keil差不多,但是内核效率就差了不少,编译出来的代码大的离谱 ...

还是玩玩keil,对于我就够了

网友D:
我看网上有教程书籍,你可以买一本回来看看

网友E:
一般你可以把它当做M3内核进行操作,好像没那么复杂

网友F:
我看很多RISC-V都做的兼容ST的这种,寄存器都很像,可以尝试着试试

网友G:
快速入门就是学会C语言,然后找个项目跟着做

网友H:
教程好像可以看看沁恒的demo例程啥的,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I:
好的教程我暂时还不知道,不过可以去B站去看看相关视频

网友J:
应该可以买本书啥的学习吧,我看网上有卖书

网友K:
你不研究内核,也没必要考虑吧,就是如何应用,看代码就好了

网友L:
找个开发板,然后跟着例程去学习,很快就能上手

网友M:
这个得持之以恒,你要有工具才行,可以从沁恒的芯片入手,代码很不错

网友N:
多看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