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改变颜色

楼主(2020-10-26):
问问,有没有单芯片的LED , 可以通过PWM, 或者频率 可以改变颜色的LED ,?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7.d7d31c0bc5phEy&id=44927680297&ns=1&abbucket=4#detail

楼主:
这个我知道。意思是单个led chip,只需要一个IO 就可以控制的

网友B:
可以采用无极性2脚双色发光二极管

楼主:
有没有添加型号,或者连接

网友C:
那需要内部集成控制芯片的LED,成本上可不合算,也很难找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