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小白科普向-并行与串行IO

楼主(2020-10-26):
单片机周围的引脚都可以被用作IO口。
I就是Input
O就是output
我们可以设置引脚为输入或者输出
下面会讲讲引脚的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

楼主:
引脚在输出状态下,输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也就是0或者1,可以驱动外部设备

楼主:
一个引脚一个时间只输出1bit的话,如果需要输出多个bits,要怎么输出呢。
这就用到并行通信

楼主:
并行通信就像并联电路,互相独立,多个引脚并排输出便可以实现通信时同时传送多个bits。下面就是个控制led的例子

楼主:
并行通信理论上传输率极高,因为所有数据都是同时发送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要是数据走的太快有一个没跟上怎么办。
为了保证传输中时序一致,并行通信速度受限,也极易受到干扰。

楼主:
那么怎么样才能保持稳定,这就需要串行通信

楼主:
串行通信用一个引脚一个个发送bits
同样控制lcd的例子就会变成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并行通信就像并联电路,互相独立,多个引脚并排输出便可以实现通信时同时传送多个bits。下面就是个控制led ...

说错啦是lcd

楼主:
通过用少量的引脚发送变化的电平来交流,理论上会降低速率,但是不用保持时序一直反而更稳定速度也没有限制。
引脚的占用也更少了,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

网友A:
确实没想到 理论上更快的并行实际用起来问题还蛮多

网友B:
看看案例多数是串行通信就知道了 大多数人总结出来的总是有道理的

网友C:
不懂就问 做到时序一样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