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51单片机流水灯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26):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void main()
  {
   int temp;
  temp=0x01;
  while(1)

    {

   P1=~temp;
   delay();
   P1=0xff;
   temp=temp<<1;
   if (temp==0x00)
  temp=0x01;
     }

  }
想要用单片机左位移指令实现流水灯,程序正确,调试也显示正确,在单片机上运行了一遍也是可以实现,问题在于,当第八个LED熄灭后,要等很长时间后第一个LED才会重新亮起,

网友A:
int temp->unsigned char temp

网友B:
在mcs51上int类型是16bit的,char类型是8bit。

网友C:
多一倍的时间,上面都说了;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建议用计数方式,通用性好;
while(1)
{
temp = 1;
for(i=0;i<8;i++)
....

temp = (1<<i);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mcu5i51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cs51上int类型是16bit的,char类型是8bit。

收到   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一倍的时间,上面都说了;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建议用计数方式,通用性好;

好的

网友F:

temp 数据类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