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印刷天线的问题

楼主(2020-10-26):
记得书上说天线应该尽量拉长,但很多印刷天线都是拐来拐去的,这样行吗?这样的天线长度是拐来拐去的长度,还是整个的跨度呢?
另外,信号是不是必须从天线一端注入?如果我从天线中间注入,行么?
举例来说,我要 3CM 长的天线,但因为板子布局限制,打算从中间注入信号,右边是 1cm 长的直线,左边总长度 2CM 但拐了个弯。行吗?
天线宽度一般多少呢?我是 315M 的。
谢谢!

网友A:
取中点不行, 乱搞  ,  天线要工作得好需要长度与频率在长上取得匹配, 有的绕起来是为了起有感天线的效果,  315M 天线常用的是 17mm ? 25mm 长度 (433? 315?)   没空间又不能个接天线的话, 就在板子上 画电感

网友B:
天线可不是应该尽量拉长,也不能随意拐弯,有特定的要求,具体怎么做非常复杂,需要看书,而且是大篇幅的书。最简单的天线是1/4波长单端天线,中间是不准许转弯也不能在中间接的。PCB上没有位置,可以选择外接螺旋天线,自己绕也可以,尺寸相对比较小。

网友C:
要和频率对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