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C665x基础:SYSBIOS-NDK

楼主(2020-10-26):
由于要使用网络,NDK就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但自己也是刚开始对NDK的学习。帖子不免有些基础。

程序首先是使用PlatformInit函数对系统时钟,调试串口,初始化。

  • Void PlatformInit()
  • {
  •         // 平台初始化
  •         platform_init_flags  Flags;
  •         platform_init_config Config;
  •         memset((void *)&Flags,  0, sizeof(platform_init_flags));
  •         memset((void *)&Config, 0, sizeof(platform_init_config));
  •         Flags.pll  = 0;     // 锁相环
  •         Flags.ddr  = 0;     // ddr3
  •     Flags.tcsl = 0;     // 时间戳计数器
  •     Flags.phy  = 1;     // 以太网
  •           Flags.ecc  = 0;     // DDR3 ECC
  •     Config.pllm = 0;
  •         // 调试串口初始化
  •         platform_uart_init(PLATFORM_UART0);
  •         platform_uart_set_baudrate(PLATFORM_UART0, 115200);
  •         // 调试信息同时输出到串口和 CCS Console
  •         platform_write_configure(PLATFORM_WRITE_ALL);
  •     int status;
  •          status = platform_init(&Flags, &Config);
  •         if(status != Platform_EOK)
  •         {
  •                 platform_write("Platform faiLED to initialize. Error code %d \n", status);
  •                 platform_write("We will fall in an infinite loop... \n");
  •                 while(1)
  •                 {
  •                         platform_led(0, PLATFORM_LED_ON, PLATFORM_USER_LED_CLASS);
  •                         platform_delay(1000);
  •                         platform_led(0, PLATFORM_LED_OFF, PLATFORM_USER_LED_CLASS);
  •                         platform_delay(1000);
  •                 }
  •         }
  • }

复制代码

在网卡驱动支持函数中,有一些是对中断的配置,但有一些函数看上去没有意义。
如下:

  • void Osal_emacBeginMemAccess(void *addr, uint32_t size)
  • {
  •     (void)addr;
  •     (void)size;
  •     return;
  • }

复制代码

这个函数没有返回值,函数体中也没有什么有用的语句,不知道这个函数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没有这些函数是会有错误的,可以在库中这些函数在其他的工程中是有实际意义的,只是在这个工程中没有用,所以就写了个类似的空函数。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初次学习NDK

void CacheInit()缓存配置中使用了Cache_Size结构体,而这个结构体最终的原型是如下结构体。就是对L1L2缓存的配置。

新建Task函数Void TaskInit()中递增建了一个task,名字为NDKTask
使用Task_Params_init()函数创建这个配置参数结构,这个函数的声明原型为Void Task_Params_init(Task_Params *params);
对于Task_Params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Task_Params {
  • // Instance config-params structure
  •     IInstance_Params *instance;
  •     // Common per-instance configs
  •     UInt affinity;
  •     // The core which this task is to run on. Default is Task_AFFINITY_NONE
  •     UArg arg0;
  •     // Task function argument. Default is 0
  •     UArg arg1;
  •     // Task function argument. Default is 0
  •     Ptr env;
  •     // Environment data struct
  •     Int priority;
  •     // Task priority (0 to Task.numPriorities-1, or -1). Default is 1
  •     Ptr stack;
  •     // Task stack pointer. Default = null
  •     IHeap_Handle stackHeap;
  •     // Mem heap used for dynamically created task stack
  •     SizeT stackSize;
  •     // Task stack size in MAUs
  •     Bool vitalTaskFlag;
  •     // Exit system immediately when the last task with this flag set to TRUE has terminated
  • } Task_Params;

复制代码

分配的stack的大小是512*1024
使用Task_create()函数创建这个任务。

  •         Task_Handle NDKTaskHandle;
  •         Task_Params TaskParams;
  •         Task_Params_init(&TaskParams);
  •         TaskParams.stackSize = 512 * 1024;
  •         NDKTaskHandle = Task_create(NDKTask, &TaskParams, NULL);
  •         if(NDKTaskHandle == NULL)
  •         {
  •                 platform_write("NDK Task create failed!\r\n");
  •         }

复制代码

NDKTask线程无疑是程序的主要部分。

NDKTask中,首先是初始化操作系统环境,必须在使用 NDK 之前最先调用,这里使用的是NC_SystemOpen()函数,该函数为所有网络应用程序建立堆栈和内存环境,它初始化堆栈的内存管理和操作系统。它还配置了网络事件调度程序的任务优先级和操作模式。
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一个是NDK优先级,一个是操作模式。

优先级有两个定义一个是高一个是低:NC_PRIORITY_LOW    NC_PRIORITY_HIGH
操作模式也有两个定义,是个是轮询一个是中断:NC_OPMODE_POLLING NC_OPMODE_INTERRUPT
面这里选择的是高优先级与中断方式。

  • Int rc;
  • rc = NC_SystemOpen(NC_PRIORITY_HIGH, NC_OPMODE_INTERRUPT);
  •     if(rc)
  •     {
  •             platform_write("NC_SystemOpen Failed (%d)\n", rc);
  •         for(;;);
  •     }

复制代码

CfgNew()函数会创建一个配置句柄,这个句柄的类型是HANDLEHANDLE 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指针,它的定义如下:
typedef void *         HANDLE;
CfgNew()函数返回值赋给了这个句柄,使用方法如下程序:

  •   HANDLE hCfg;
  •     hCfg = CfgNew();
  •     if(!hCfg)
  •     {
  •             platform_write("Unable to create configuration\n");
  •         goto Exit;
  •     }

复制代码

利用该句柄使用CfgAddEntry()函数可以添加DHCPDNSHTTP等服务和配置SOCKET缓冲区大小与ARP超时参数。

  • CfgAddEntry(hCfg, CFGTAG_SYSINFO, CFGITEM_DHCP_HOSTNAME, 0, strlen(HostName), (UINT8 *)HostName, 0);

复制代码

如下是CfgAddEntry()函数的几个参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