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可调电源模块DIY的可调电源怎样?

楼主(2020-10-26):
   我最近想入手一个可调电源,根据最近需要的和渴望的,网上的价格是差不多是300左右,可是某天在网上看到别人自制的可调电源,能可调电源和电压而且达到30V/5A程度的,成本在100以下,最贵的那个可调电源模块是60左右,只是不知道性能和功能怎样,会出现什么问题,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可以解答下?

网友A:
试过这么干  老的可调电源坏了 就把可调模块替代  留下 电源变压器部分, 勉强用着, 就是表头 不好对准

网友B:

建议还是买成品,别人自制的 一般外壳都不美观,
其实电源这个东西 不太会坏的,你只要不是经常满功率使用,
30V 5A
不要经常调到30V  5A 工作,平时用用 限流2-3A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