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designer 设计软甲的设计精度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0-10-27):
关于PCB设计的时候导入DXF文件的机构图时,涉及到精度问题,有经验的大佬能不能介绍一下,上图中这个单位该选哪个比较合适,还有就是精度该选择多少呢?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一般DXF 设置好原点,那么导入 这个还是原点,不存在精度问题
如果没有设置DXF原点,可以把格点设置到0.0001 然后查看你图中想要设置的原点的坐标,把这个坐标设置为原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