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用GDE230这款芯片吗?软硬件冲突好像特别严重

楼主(2020-10-27):
最近在用GDE230这款芯片,在调试外设时,串口,SPI,I2C,定时器,都没问题,但是只要综合起来,就会有一大堆问题,按照ST的开发流程,踩雷断腿搜索
复制

网友A:
我也有遇到乐类似的问题,可能是I/O互用的问题,后面在研究,跟各位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