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

楼主(2020-10-27):
(无正文)

网友A:
以你最终目标确定截止频率。
例如这是一个精密仪表,显示速率每秒3次。按照奎尔斯采样需要至少6Hz的采样。按照图中,用个10uf的电容截止频率也到不了6Hz。如果这个信号最终进单片机,数字滤波对低频非常有成本优势。
如果是个控制器,你的pid控制器,每0.1秒工作一次,基本上5Hz以上的信息你是不关心的。
如果你这个温度传感器是个高科技产品,是个“麦克风”,放在嘴巴中测量空气温度的变化,能还原人的声音,这个时候截止频率是音频。

楼主(点评):
那请问 我这F=1/(2*PI*R*C) 里得R就是5K吗

楼主(点评):
那这个截止频率与我adc得采样频率有关吗

网友B:
不知道你测量的信号的类型, 有交流吗?

楼主(点评):
没有得 就一个基准芯片供电 取分压得电压

网友C:
基本电路分析的定理要知道,等效输出电阻要会计算,大学教材电路分析有的,内阻是2个5K的并联。
如果这些基础都不会,永远只会是初级工程师。

网友B:
对于纯直流的信号,  电桥里面不去考虑相位问题,  作为低通滤波看就是了

楼主(点评):
请问 那我设计低通滤波器 那这个频率怎么选呢 越小越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