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内核,华大和复旦微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0-10-27):
现国产的华大136系列M0+内核,复旦微LC系列M0内核,功能类似,价格相差无几,这俩颗料,从批量一致性,抗干扰方面考虑,该如何选择,谢谢!

复旦微可靠性高,技术支持比较到位。
这两款我都用过,华大的库比较乱,复旦微的相对来说好点,而且复旦微的FAE支持比较到位。现在我接手的好多项目都在用复旦微的单片机。

网友A:
华大的吧,有背景在那里

网友A:
新塘的库可以的哦

网友B:
华大呀  复旦微水表市场用的多,其他的行业比较少见。我是华大代理需要支持不

@yysheng :07X 17X往上还有19X 460
128K Flash 16K/20K RAM 用华大哪个型号

网友C:
个人使用华大的小结,第一信性价比还ok的,
几点不足:
1、第一芯片的有些引脚上电初始化,会保持一定时间的高电平,导致一些误操作
2、芯片的内置RTC采用内部晶振的话,误差太大
3、硬件设计中,swd口烧录时,上电为了不让芯片进入串口烧录模式,需要将其一个复用MODE的IO引脚将下拉至低电平,导致浪费一个引脚
4、串口设置常用波特率9600的时候,波特率取值误差比较大。目前只有48M时钟和分频下,波特率取值才不会有误差

1、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其生产的问题吧,按理说芯片上电后各寄存器加载默认设置后,IO会保持在输入态 2、RTC误差大,还是因为他出厂时,没有温度校准,复旦微RTC出厂时都会在25度校准,上电自动读取校准值 3、这个不清楚,华大的还没用 4、这个也不太清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听说近期 新唐的缺货呢

国内的都缺好吧,GD也缺。 晶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大呀  复旦微水表市场用的多,其他的行业比较少见。我是华大代理需要支持不 ...

复旦微电表市场用的多吧,水表也可以,但其他低功耗的产品用的较少

我们物联网也有部分使用复旦微的

网友E:
我用了几天复旦的,感觉坑不少,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明天上班用用华大的试试看

复旦微的FAE比较好,有问题直接找他们的技术支持,华大的基本是爱理不理,毕竟人家后台硬
兄弟需要样品吗 Q670206283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几天复旦的,感觉坑不少,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明天上班用用华大的试试看
...

国产的这些东西,能用就好了,我现在不敢奢求太高的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 STC8G1K08-36I-SOP8, 0.65,你找各 M0,8PIN  的价格来比下
比如 STC8H1K16-36I-LQFP32,,1.4,你找 ...

老感觉STC的MCU做个普通的产品挺好,但真要批量性的产品,还是差些,不敢用

网友F(2024-03-11):
华大136,176,196能兼容吗?但这一个,你愿意用复旦微还是华大。复旦微更多资讯请联系:1382330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