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20-10-27):
我对有源滤波器不是太了解。
如图,有工程师设计的滤波器。先不看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我看这个设计的同向端
没有直流偏置,感觉运放不可能能正常工作。但是无论是仿真还是实际实验,电路都是有
低通滤波的作用。
这个直流偏置是从哪儿来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电容C2右侧对地应该有个电阻?你对正负双电源是怎么看的?

网友B:
应该增加直流偏置。
或者信号源提供。

网友B:
因为它是FET输入,偏置电流需求非常低,输入端的电容可以使电压保持很长时间,但并不能保证长期的工作点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电容C2右侧对地应该有个电阻?你对正负双电源是怎么看的?

我是一知半解的,有点疑惑。你是说双电源不需要直流偏置或者其它?

网友A(点评):
我只是不清楚你所说的偏置具体是什么样的。正负双电源和单电源不大一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运放工作不是需要提供直流偏置,直流工作点吗。电源不同,区别在哪呢?

网友A(点评):
@fzh123 我对运放也不是很了解。倘若用晶体管,正负双电源的话可以简单地把晶体管偏置在GND,单电源需要分一下压。

网友A(点评):
@fzh123 输入端要不用电容耦合的话,正负双电源应该不用偏置的。我对电容C2有点弄不懂。

楼主:
C2右侧加对地电阻,原来R4短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它是FET输入,偏置电流需求非常低,输入端的电容可以使电压保持很长时间,但并不能保证长期的工作点稳 ...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非常感谢。

网友C:
楼主你是设计什么有源放大器,低通用交流耦合,什么鬼?
你是想搞带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设计什么有源放大器,低通用交流耦合,什么鬼?
你是想搞带通吗? ...

不是啦,是别人设计的,我感觉有点别扭。
他可能是想设计带通,但是22uF太大了,导致下限截止频率很小,接近于低通了,所以我就说了个低通。
我主要是对偏置电流的疑问,所以发帖请教。

网友D:
R4取值范围也是22K~47K?

网友E:
人家这不是普通的运放,是斩波自稳零型的,楼上的各位也看清楚再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这不是普通的运放,是斩波自稳零型的,楼上的各位也看清楚再评论。

不好意思,能展开讲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能展开讲一下吗?

这种放大器,输入不是常规的差分对,而是调制器,而其内部的运放,一般会自包含伪电阻----用MOS结成二极管形式等----提供直流反馈,稳定工作点。

用741之类的通用运放来解释,是行不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人家这不是普通的运放,是斩波自稳零型的,楼上的各位也看清楚再评论。

斩波自稳零好像不能成为消除直流偏置的需求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