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0低功耗] CCS编译问题

楼主(2020-10-27):
基于CC1310 rfEasyLinkListenBeforeTalk例程,UART口设置为BLOCKING模式,在使用UART_read函数接收数据时,发现此函数直接返回了0,并没有接收数据,跟踪调试UARTCC26XX_read函数中有个语句没编译,串口设置即问题代码部分如图,大神们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没?

楼主:
由于objectReadSize = size;这句没有运行,后面的代码就没有读串口数据直接返回了

网友A:
这种顺序执行的代码,如果有跳过某些行,建议调整下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顺序执行的代码,如果有跳过某些行,建议调整下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试试 ...

已经关掉了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顺序执行的代码,如果有跳过某些行,建议调整下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试试 ...

像这样的情况,简单的赋值语句也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样的情况,简单的赋值语句也出问题

单独看这个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方便的话建议提供下工程代码

网友B:
如何确定它没有编译呢

网友C: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能看一下全部的代码吗

网友E:
改用iar这个工具试试呢

网友F:
也是很成熟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