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L136 串口通信,只能收发一个字节,多的收发不了

楼主(2020-10-27):
串口只能发送一个字节,然后demo板子,返回你发送的一个字节取反。如何
修改才能够发送多个字节,并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回显?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麻烦提供一个DEMO程序

///<LPUART1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LpUart1_IRQHandler(void)
{
    if(LPUart_GetStatus(M0P_LPUART1, LPUartTC))
    {
        LPUart_ClrStatus(M0P_LPUART1, LPUartTC);   ///<清发送中断请求

        LPUart_DisableIrq(M0P_LPUART1,LPUartTxIrq);///<禁止发送中断
        LPUart_EnableIrq(M0P_LPUART1,LPUartRxIrq); ///<使能接收中断
    }

    if(LPUart_GetStatus(M0P_LPUART1, LPUartRC))    ///接收数据
    {
        LPUart_ClrStatus(M0P_LPUART1, LPUartRC);   ///<清接收中断请求
        u8RxData = LPUart_ReceiveData(M0P_LPUART1);///读取数据

        LPUart_DisableIrq(M0P_LPUART1,LPUartRxIrq);///<禁止接收中断
        LPUart_EnableIrq(M0P_LPUART1,LPUartTxIrq); ///<使能发送中断

        LPUart_SendDataIt(M0P_LPUART1, ~u8RxData); ///把接收数据取反,并发送
    }
}

网友A:
你不取反就可以了啊

网友B:
一个一个收嘛

网友:
一个一个的不就是一串了。

网友C:
一个一个收啊

网友D(2021-04-27):
解决?一个个收我发现经常丢数据,尴尬,没有规律的丢,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解决?一个个收我发现经常丢数据,尴尬,没有规律的丢,不知道咋回事

这个代码是乒乓方式,如果单片机发送的时候来数据,因为接收中断是关闭的,自然会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代码是乒乓方式,如果单片机发送的时候来数据,因为接收中断是关闭的,自然会丢。 ...

对的,想要收发一串,就得改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