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IoT WA开发板】+I2C驱动MCP9808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0-10-27):
今天试一下PIC-IoT WA开发板上面的I2C,用它来驱动MCP9808温度传感器。
在之前的例子上,我们用MCC在配置一个I2C2,因为硬件用的就是I2C2。

这里MCC配置,增加了i2c2外设,速度400卡,引脚自动关联:

I2C2的中断只开了主机模式的中断:

我们来看看MCP9808的datasheet是如何描述的,仅列出几个关键点:
作为从机,地址是如何设定的:

这样我们来计算一下:板子电路上A0A1A2均为0,b'0011000=0x18,
跟原理图上给出的一致。
地址发送的具体时序图:

设置中断触发引脚的时序,我们可以不用:

读取寄存器数值的时序:

温度的具体转换公式:

读取器件的ID号:

其他功能还有设置上下限温度,可与中断引脚配合使用。
然后发现datasheet里面竟然提供了参考代码,MCP9808也是microchip的,
做的实在太详细,考虑的很周到。

下面进行代码的编写:
我们这里面仅有MCC生成i2c2代码的i2c2的初始化函数,其他的一律不用:
因为它的读写函数整合在一起了,我喜欢每个步骤独立的,这样用起来比较灵活方便。
控制代码参照官方的综合程序:
我们写i2c控制的每个步骤: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close(void)
{
    I2C2CONLbits.I2CEN = 0;
}

/* Interrupt Control */
inline void i2c2_enableIRQ(void)
{
    IEC3bits.MI2C2IE = 1;
    IEC3bits.SI2C2IE = 1;
}

inline bool i2c2_IRQisEnabled(void)
{
    return IEC3bits.MI2C2IE || IEC3bits.SI2C2IE;
}

inline void i2c2_disableIRQ(void)
{
    IEC3bits.MI2C2IE = 0;
    IEC3bits.SI2C2IE = 0;
}

inline void i2c2_clearIRQ(void)
{
    IFS3bits.MI2C2IF = 0;
    IFS3bits.SI2C2IF = 0;
}

inline void i2c2_setIRQ(void)
{
    IFS3bits.MI2C2IF = 1;
    IFS3bits.SI2C2IF = 1;
}

inline void i2c2_waitForEvent(uint16_t *timeout)
{
    //uint16_t to = (timeout!=NULL)?*timeout:100;
    //to <<= 8;
    if((IFS3bits.MI2C2IF == 0) && (IFS3bits.SI2C2IF == 0))
    {
        while(1)// to--)
        {
            if(IFS3bits.MI2C2IF || IFS3bits.SI2C2IF) break;
            __delay_us(100);
        }
    }
}

bool i2c2_driver_driver_open(void)
{
    if(!I2C2CONLbits.I2CEN)
    {
        //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 STAT Setting
        I2C2STAT = 0x0;

        // CON Setting
        I2C2CONL = 0x8000;

        // Baud Rate Generator Value: I2CBRG 100000;
        I2C2BRG = 78;

        return true;
    }
    else
        return false;
}
bool i2c2_driver_initSlaveHardware(void)
{
    if(!I2C2CONLbits.I2CEN)
    {
        I2C2CONHbits.AHEN = 1;
        I2C2CONHbits.DHEN = 1;
        I2C2CONLbits.STREN = 1;

        I2C2CONLbits.I2CEN = 1;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start(void)
{
    I2C2CONLbits.SEN = 1;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restart(void)
{
    I2C2CONLbits.RSEN = 1;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stop(void)
{
    I2C2CONLbits.PEN = 1;
}

inline bool i2c2_driver_isNACK(void)
{
    return I2C2STATbits.ACKSTAT;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startRX(void)
{
    I2C2CONLbits.RCEN = 1;
}

inline char i2c2_driver_getRXData(void)
{
    return I2C2RCV;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TXData(uint8_t d)
{
    I2C2TRN = d;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sendACK(void)
{
    I2C2CONLbits.ACKDT = 0;
    I2C2CONLbits.ACKEN = 1; // start the ACK/NACK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sendNACK(void)
{
    I2C2CONLbits.ACKDT = 1;
    I2C2CONLbits.ACKEN = 1; // start the ACK/NACK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releaseClock(void)
{
    I2C2CONLbits.SCLREL = 1;
}

inline bool i2c2_driver_isBuferFull(void)
{
    return I2C2STATbits.RBF || I2C2STATbits.TBF;
}

inline bool i2c2_driver_isStart(void)
{
    return I2C2STATbits.S;
}

inline bool i2c2_driver_isAddress(void)
{
    return !I2C2STATbits.D_A;
}

inline bool i2c2_driver_isStop(void)
{
    return I2C2STATbits.P;
}

inline bool i2c2_driver_isData(void)
{
    return I2C2STATbits.D_A;
}

inline bool i2c2_driver_isRead(void)
{
    return I2C2STATbits.R_W;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clearBusCollision(void)
{
    I2C2STATbits.BCL = 0; // clear the bus collision.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enableStartIRQ(void)
{
    I2C2CONHbits.SCIE = 1;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disableStartIRQ(void)
{
    I2C2CONHbits.SCIE = 0;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enableStopIRQ(void)
{
    I2C2CONHbits.PCIE = 1;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disableStopIRQ(void)
{
    I2C2CONHbits.PCIE = 0;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setBusCollisionISR(interruptHandler handler){
    i2c2_driver_busCollisionISR = handler;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setMasterI2cISR(interruptHandler handler){
    i2c2_driver_Masteri2cISR = handler;
}

inline void i2c2_driver_setSlaveI2cISR(interruptHandler handler){
    i2c2_driver_Slavei2cISR = handler;
}

void __attribute__ ( ( interrupt, no_auto_psv ) ) _MI2C2Interrupt ( void )
{
    (*i2c2_driver_Masteri2cISR)();
}
void __attribute__ ( ( interrupt, no_auto_psv ) ) _SI2C2Interrupt ( void )
{
    (*i2c2_driver_Slavei2cISR)();
}

//定义一个状态机的结构定义的组合,包含各种不同的状态:
// I2C STATES
typedef enum {
    I2C_IDLE = 0,
    I2C_SEND_ADR_READ,
    I2C_SEND_ADR_WRITE,
    I2C_TX,
    I2C_RX,
    I2C_RCEN,
    I2C_TX_EMPTY,
    I2C_SEND_RESTART_READ,
    I2C_SEND_RESTART_WRITE,
    I2C_SEND_RESTART,
    I2C_SEND_STOP,
    I2C_RX_DO_ACK,
    I2C_RX_DO_NACK_STOP,
    I2C_RX_DO_NACK_RESTART,
    I2C_RESET,
    I2C_ADDRESS_NACK
} i2c_fsm_states_t;

//定义一个中断反馈状态的组合体:
typedef enum
{
    i2c_dataComplete = 0,
    i2c_writeCollision,
    i2c_addressNACK,
    i2c_dataNACK,
    i2c_timeOut,
    i2c_NULL
} i2c_callbackIndex;

//定义一个具体状态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busy:1;
    unsigned inUse:1;
    unsigned bufferFree:1;
    unsigned addressNACKCheck:1;
    i2c_address_t address;       /// The I2C Address
    uint8_t *data_ptr;           /// pointer to a data buffer
    size_t data_length;          /// Bytes in the data buffer
    uint16_t time_out;           /// I2C Timeout Counter between I2C Events.
    uint16_t time_out_value;     /// Reload value for the timeouts
    i2c_fsm_states_t state;      /// Driver State
    i2c_error_t error;
    i2c_callback callbackTable[6];
    void *callbackPayload[6];    ///  each callback can have a payload
} i2c_status_t;

//定义一个实例
i2c_status_t i2c_status = {0};
//具体通讯的流程和中断函数
void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i2c_callback cb, void *p)
{
    setCallBack(i2c_dataComplete,cb,p);
}

void i2c_setWriteCollisionCallback(i2c_callback cb, void *p)
{
    setCallBack(i2c_writeCollision,cb,p);
}

void i2c_setAddressNACKCallback(i2c_callback cb, void *p)
{
    setCallBack(i2c_addressNACK,cb,p);
}

void i2c_setDataNACKCallback(i2c_callback cb, void *p)
{
    setCallBack(i2c_dataNACK,cb,p);
}

void i2c_setTimeOutCallback(i2c_callback cb, void *p)
{
    setCallBack(i2c_timeOut,cb,p);
}

i2c_error_t i2c_open(i2c_address_t address)
{
    i2c_error_t ret = I2C_BUSY;

    if(!i2c_status.inUse)
    {
        i2c_status.address = address;
        i2c_status.busy = 0;
        i2c_status.inUse = 1;
        i2c_status.addressNACKCheck = 0;
        i2c_status.state = I2C_RESET;
        i2c_status.time_out_value = 500; // MCC should determine a reasonable starting value here.
        i2c_status.bufferFree = 1;

        // set all the call backs to a default of sending stop
        i2c_status.callbackTable[i2c_dataComplete]=returnStop;
        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2c_dataComplete] = NULL;
        i2c_status.callbackTable[i2c_writeCollision]=returnStop;
        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2c_writeCollision] = NULL;
        i2c_status.callbackTable[i2c_addressNACK]=returnStop;
        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2c_addressNACK] = NULL;
        i2c_status.callbackTable[i2c_dataNACK]=returnStop;
        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2c_dataNACK] = NULL;
        i2c_status.callbackTable[i2c_timeOut]=returnReset;
        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2c_timeOut] = NULL;

        i2c2_driver_driver_open();
        i2c2_clearIRQ();

        i2c2_driver_setBusCollisionISR(i2c_busCollisionISR);
        i2c2_driver_setMasterI2cISR(i2c_ISR);
        i2c2_driver_setSlaveI2cISR(i2c_ISR);

        // comment the IRQ enable for a polled driver.
        i2c2_enableIRQ();

        ret = I2C_NOERR;
    }
    return ret;
}

void i2c_setAddress(i2c_address_t address)
{
    i2c_status.address = address;
}

i2c_error_t i2c_close(void)
{
    i2c_error_t ret = I2C_BUSY;
    if(!i2c_status.busy)
    {
        i2c_status.inUse = 0;
        // close it down
        i2c_status.address = 0xff; // 8-bit address is invalid so this is FREE
        i2c2_clearIRQ();
        i2c2_disableIRQ();
        ret = i2c_status.error;
    }
    return ret;
}

void i2c_setTimeOut(uint8_t to)
{
    i2c2_disableIRQ();
    i2c_status.time_out_value = to;
    i2c2_enableIRQ();
}

void i2c_setBuffer(void *buffer, size_t bufferSize)
{
    if(i2c_status.bufferFree)
    {
        i2c_status.data_ptr = buffer;
        i2c_status.data_length = bufferSize;
        i2c_status.bufferFree = false;
    }
}
i2c_error_t i2c_masterOperation(bool read)
{
    i2c_error_t ret = I2C_BUSY;
    if(!i2c_status.busy)
    {
        i2c_status.busy = true;
        ret = I2C_NOERR;

        if(read)
        {
            i2c_status.state = I2C_SEND_ADR_READ;
        }
        else
        {
            i2c_status.state = I2C_SEND_ADR_WRITE;
        }
        i2c2_driver_start();

        if(! i2c2_IRQisEnabled())
            i2c_poller();
    }
    return ret;
}

i2c_error_t i2c_masterRead(void)
{
    return i2c_masterOperation(true);
}

i2c_error_t i2c_masterWrite(void)
{
    return i2c_masterOperation(false);
}

inline void i2c_poller(void)
{
    while(i2c_status.busy)
    {
        i2c2_waitForEvent(NULL);
        i2c_ISR();
    }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RESET(void)
{
    i2c2_driver_resetBus();
    i2c_status.busy = false; // Bus Free
    i2c_status.error = I2C_NOERR;
    return I2C_RESET; // park the FSM on reset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IDLE(void)
{
    i2c_status.busy = false; // Bus Free
    i2c_status.error = I2C_NOERR;
    return I2C_RESET; // park the FSM on reset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SEND_RESTART_READ(void)
{
    i2c2_driver_restart();
    return I2C_SEND_ADR_READ;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SEND_RESTART_WRITE(void)
{
    i2c2_driver_restart();
    return I2C_SEND_ADR_WRITE;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SEND_RESTART(void)
{
    i2c2_driver_restart();
    return I2C_SEND_ADR_READ;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SEND_STOP(void)
{
    i2c2_driver_stop();
    return I2C_IDLE;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SEND_ADR_READ(void)
{
    i2c_status.addressNACKCheck = 1;
    i2c2_driver_TXData(i2c_status.address << 1 | 1);
    return I2C_RCEN;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SEND_ADR_WRITE(void)
{
    i2c_status.addressNACKCheck = 1;
    i2c2_driver_TXData(i2c_status.address << 1);
    return I2C_TX;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RCEN(void)
{
    i2c_status.addressNACKCheck = 0;
    i2c2_driver_startRX();
    return I2C_RX;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DO_ACK(void)
{
    i2c2_driver_sendACK();
    return I2C_RCEN;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DO_NACK_STOP(void)
{
    i2c2_driver_sendNACK();
    return I2C_SEND_STOP;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DO_NACK_RESTART(void)
{
    i2c2_driver_sendNACK();
    return I2C_SEND_RESTART;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DO_ADDRESS_NACK(void)
{
    i2c_status.addressNACKCheck = 0;
    i2c_status.error = I2C_FAIL;
    switch(i2c_status.callbackTable[i2c_addressNACK](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2c_addressNACK]))
    {
        case i2c_restart_read:
        case i2c_restart_write:
            return do_I2C_SEND_RESTART();
        default:
            return do_I2C_SEND_STOP();
    }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TX(void)
{
    if(i2c2_driver_isNACK())
    {
        switch(i2c_status.callbackTable[i2c_dataNACK](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2c_dataNACK]))
        {
            case i2c_restart_read:
                return do_I2C_SEND_RESTART_READ();
            case i2c_restart_write:
                return do_I2C_SEND_RESTART_WRITE();
            default:
            case i2c_continue:
            case i2c_stop:
                return do_I2C_SEND_STOP();
        }
    }
    else
    {
        i2c_status.addressNACKCheck = 0;
        i2c2_driver_TXData(*i2c_status.data_ptr++);
        return (--i2c_status.data_length)?I2C_TX:I2C_TX_EMPTY;
    }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RX(void)
{
    *i2c_status.data_ptr++ = i2c2_driver_getRXData();
    if(--i2c_status.data_length)
    {
        i2c2_driver_sendACK();
        return I2C_RCEN;
    }
    else
    {
        i2c_status.bufferFree = true;
        switch(i2c_status.callbackTable[i2c_dataComplete](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2c_dataComplete]))
        {
            case i2c_restart_write:
            case i2c_restart_read:
                return do_I2C_DO_NACK_RESTART();
            default:
            case i2c_continue:
            case i2c_stop:
                return do_I2C_DO_NACK_STOP();
        }

    }
}

static i2c_fsm_states_t do_I2C_TX_EMPTY(void)
{
    i2c_status.bufferFree = true;
    switch(i2c_status.callbackTable[i2c_dataComplete](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2c_dataComplete]))
    {
        case i2c_restart_read:
        case i2c_restart_write:
            return do_I2C_SEND_RESTART();
        case i2c_continue:
            i2c2_setIRQ();
            return I2C_TX;
        default:
        case i2c_stop:
            return do_I2C_SEND_STOP();
    }
}

typedef i2c_fsm_states_t (stateHandlerFunction)(void);
const stateHandlerFunction *fsmStateTable[] = {
    do_I2C_IDLE,                //I2C_IDLE
    do_I2C_SEND_ADR_READ,       //I2C_SEND_ADR_READ
    do_I2C_SEND_ADR_WRITE,      //I2C_SEND_ADR_WRITE
    do_I2C_TX,                  //I2C_TX
    do_I2C_RX,                  //I2C_RX
    do_I2C_RCEN,                //I2C_RCEN
    do_I2C_TX_EMPTY,            //I2C_TX_EMPTY
    do_I2C_SEND_RESTART_READ,   //I2C_SEND_RESTART_READ
    do_I2C_SEND_RESTART_WRITE,  //I2C_SEND_RESTART_WRITE
    do_I2C_SEND_RESTART,        //I2C_SEND_RESTART
    do_I2C_SEND_STOP,           //I2C_SEND_STOP
    do_I2C_DO_ACK,              //I2C_RX_DO_ACK
    do_I2C_DO_NACK_STOP,        //I2C_RX_DO_NACK_STOP
    do_I2C_DO_NACK_RESTART,     //I2C_RX_DO_NACK_RESTART
    do_I2C_RESET,               //I2C_RESET
    do_I2C_DO_ADDRESS_NACK      //I2C_ADDRESS_NACK
};

void i2c_ISR(void)
{
    i2c2_clearIRQ();

    // NOTE: We are ignoring the Write Collision flag.
    // the write collision is when SSPBUF is written prematurely (2x in a row without sending)

    // NACK After address override Exception handler
    if(i2c_status.addressNACKCheck && i2c2_driver_isNACK())
    {
        i2c_status.state = I2C_ADDRESS_NACK; // State Override
    }

    i2c_status.state = fsmStateTable[i2c_status.state]();
}

void i2c_busCollisionISR(void)
{
    i2c2_driver_clearBusCollision();
}

/************************************************************************/
/* Helper Functions                                                     */
/************************************************************************/
static i2c_operations_t returnStop(void *p)
{
    return i2c_stop;
}

static i2c_operations_t returnReset(void *p)
{
    return i2c_reset_link;
}

static void setCallBack(i2c_callbackIndex idx, i2c_callback cb, void *p)
{
    if(cb)
    {
        i2c_status.callbackTable[idx] = cb;
        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dx] = p;
    }
    else
    {
        i2c_status.callbackTable[idx] = returnStop;
        i2c_status.callbackPayload[idx] = NULL;
    }
}

//下面为封装好的顶层的I2C读写函数
static i2c_operations_t wr1RegCompleteHandler(void *p)
{
    i2c_setBuffer(p,1);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NULL,NULL);
    return i2c_continue;
}

void i2c_write1ByteRegister(i2c_address_t address, uint8_t reg, uint8_t data)
{
    while(!i2c_open(address)); // sit here until we get the bus..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wr1RegCompleteHandler,&data);
    i2c_setBuffer(&reg,1);
    i2c_setAddressNACKCallback(i2c_restartWrite,NULL); //NACK polling?
    i2c_masterWrite();
    while(I2C_BUSY == i2c_close()); // sit here until finished.
}

void i2c_writeNBytes(i2c_address_t address, void* data, size_t len)
{
    while(!i2c_open(address)); // sit here until we get the bus..
    i2c_setBuffer(data,len);
    i2c_setAddressNACKCallback(i2c_restartWrite,NULL); //NACK polling?
    i2c_masterWrite();
    while(I2C_BUSY == i2c_close()); // sit here until finished.
}

/****************************************************************/
static i2c_operations_t rd1RegCompleteHandler(void *p)
{
    i2c_setBuffer(p,1);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NULL,NULL);
    return i2c_restart_read;
}

uint8_t i2c_read1ByteRegister(i2c_address_t address, uint8_t reg)
{
    uint8_t    d2=42;
    i2c_error_t e;
    int x;

    for(x = 2; x != 0; x--)
    {
        while(!i2c_open(address)); // sit here until we get the bus..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rd1RegCompleteHandler,&d2);
        i2c_setBuffer(&reg,1);
        i2c_setAddressNACKCallback(i2c_restartWrite,NULL); //NACK polling?
        i2c_masterWrite();
        while(I2C_BUSY == (e = i2c_close())); // sit here until finished.
        if(e==I2C_NOERR) break;
    }

    return d2;
}

/****************************************************************/
static i2c_operations_t rd2RegCompleteHandler(void *p)
{
    i2c_setBuffer(p,2);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NULL,NULL);
    return i2c_restart_read;
}

uint16_t i2c_read2ByteRegister(i2c_address_t address, uint8_t reg)
{
    // result is little endian
    uint16_t    result;

    while(!i2c_open(address)); // sit here until we get the bus..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rd2RegCompleteHandler,&result);
    i2c_setBuffer(&reg,1);
    i2c_setAddressNACKCallback(i2c_restartWrite,NULL); //NACK polling?
    i2c_masterWrite();
    while(I2C_BUSY == i2c_close()); // sit here until finished.

    return (result << 8 | result >> 8);
}

/****************************************************************/
static i2c_operations_t wr2RegCompleteHandler(void *p)
{
    i2c_setBuffer(p,2);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NULL,NULL);
    return i2c_continue;
}

void i2c_write2ByteRegister(i2c_address_t address, uint8_t reg, uint16_t data)
{
    while(!i2c_open(address)); // sit here until we get the bus..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wr2RegCompleteHandler,&data);
    i2c_setBuffer(&reg,1);
    i2c_setAddressNACKCallback(i2c_restartWrite,NULL); //NACK polling?
    i2c_masterWrite();
    while(I2C_BUSY == i2c_close()); // sit here until finished.
}

/****************************************************************/
typedef struct
{
    size_t len;
    char *data;
}buf_t;

static i2c_operations_t rdBlkRegCompleteHandler(void *p)
{
    i2c_setBuffer(((buf_t *)p)->data,((buf_t*)p)->len);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NULL,NULL);
    return i2c_restart_read;
}

void i2c_readDataBlock(i2c_address_t address, uint8_t reg, void *data, size_t len)
{
    // result is little endian
    buf_t    d;
    d.data = data;
    d.len = len;

    while(!i2c_open(address)); // sit here until we get the bus..
    i2c_setDataCompleteCallback(rdBlkRegCompleteHandler,&d);
    i2c_setBuffer(&reg,1);
    i2c_setAddressNACKCallback(i2c_restartWrite,NULL); //NACK polling?
    i2c_masterWrite();
    while(I2C_BUSY == i2c_close()); // sit here until finished.
}

void i2c_readNBytes(i2c_address_t address, void *data, size_t len)
{
    while(!i2c_open(address)); // sit here until we get the bus..
    i2c_setBuffer(data,len);
    i2c_masterRead();
    while(I2C_BUSY == i2c_close()); // sit here until finished.
}

我们调用i2c_read2ByteRegister(i2c_address_t address, uint8_t reg)读2个字节的函数,
因为MC9808的数值就是2个字节,高字节在前。
计算的公式:

寄存器的具体定义:

//具体代码:
#define MCP9809_ADDR                                0x18   //从地址
#define MCP9808_REG_TA                                0x05   //TA地址

int16_t SENSORS_getTempValue (void)
{
    int32_t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 i2c_read2ByteRegister(MCP9809_ADDR, MCP9808_REG_TA);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19;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19;

    temperature *= 100;
    temperature /= 16;

    return temperature;
}

然后在main函数里面调用:
nowTemperature=SENSORS_getTempValue();
printf("the Temp is: %.02f ℃\r\n",nowTemperature/100.0);

编译下载,串口输出为:

看起来不错,0.2℃以内跳动。好了今天就到这。

网友A:
应该用那个上传代码的传上来。

网友A:
这个就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走,没有偏差啦。哈哈哈哈

网友A:
哈哈 楼主,我就是图省事呢。哈哈

网友B:
这是单独用单片机驱动IIC传感器啊,还可以考虑加入到WIFI那个工程里,将测的数据放到JSON数据包,发送给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单独用单片机驱动IIC传感器啊,还可以考虑加入到WIFI那个工程里,将测的数据放到JSON数据包,发送给服 ...

那个代码太长,发出来时会自动删掉,不知怎么回事,我试了好几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代码太长,发出来时会自动删掉,不知怎么回事,我试了好几次。

可以只发自己改动部分,没有改的省略号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