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2020-10-27):
关于差分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网友A:
C17去掉就好看了
https://kuaibao.qq.com/s/20190701AZNWQK00?refer=spider

网友B:
1、R15构成差分放大的4个桥臂,不要R15放大倍数算出来不对。
2、放大倍数应该是25。坛里的大佬,我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啊?
3、R21和电容构成RC滤波。一般运放的输出带电容能力差,一般都不直接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