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为何我都缓存数据下来了并发送串口接收不了

楼主(2020-10-27):
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是空白
int32_t main(void)
{
    ///< 端口配置
    App_LpUartPortCfg();

    ///< LPUART配置
    App_LpUartCfg();

    //发送数据
    LPUart_SendDataIt(M0P_LPUART1, 0x55);

    while(1)
    {
                if(lPUART1_RX_STA>5)//接收到数据
                                        {
                                                for(uint8_t xxx=0;xxx<lPUART1_RX_STA;xxx++)
                                                {
                                                LPUart_SendData(M0P_LPUART1,lPUART1_RX_BUF[xxx]);
                                                }
                                                lPUART1_RX_STA=0;
                                }
    }
}

///<LPUART1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LpUart1_IRQHandler(void)
{
    if(LPUart_GetStatus(M0P_LPUART1, LPUartTC))
    {
        LPUart_ClrStatus(M0P_LPUART1, LPUartTC);   ///<清发送中断请求

        LPUart_DisableIrq(M0P_LPUART1,LPUartTxIrq);///<禁止发送中断
        LPUart_EnableIrq(M0P_LPUART1,LPUartRxIrq); ///<使能接收中断
    }

    if(LPUart_GetStatus(M0P_LPUART1, LPUartRC))    ///接收数据
    {
        LPUart_ClrStatus(M0P_LPUART1, LPUartRC);   ///<清接收中断请求
//      u8RxData = LPUart_ReceiveData(M0P_LPUART1);///读取数据
        lPUART1_RX_BUF[lPUART1_RX_STA]=LPUart_ReceiveData(M0P_LPUART1);///读取数据
                          lPUART1_RX_STA++;

                          LPUart_DisableIrq(M0P_LPUART1,LPUartRxIrq);///<禁止接收中断
        LPUart_EnableIrq(M0P_LPUART1,LPUartTxIrq); ///<使能发送中断

//       LPUart_SendDataIt(M0P_LPUART1, ~u8RxData); ///把接收数据取反,并发送
    }
}

网友A(2023-10-27):
发送到串口接收不了?用啥接收

网友B:
是不是你串口接收中断没开啊?

网友C:
你还是参考一下官方的例程自己研究研究吧

网友D:
一般串口接收是要有接收函数的,之后才能接收到数据

网友E:
是一点都收不到数据?

网友F:
你的波特率数据对不对啊?

网友G: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线或者硬件那里没配置对吧

网友H:
我看接收函数没啥问题啊,不好使的话看不出来,你能给硬件啥的拍个照么,俺看看

网友I:
就是下发了数据,但是接收不到是吧

网友J:
你还是看看协议,或者接收那块那里有问题,也可以用仿真的方式试试

网友K(2024-02-28):
串口配置错误?

网友L:
固件/库版本的问题?

网友M:
可能引脚配置错误

网友N:
如果使用中断或DMA接收数据,相应的中断或DMA通道是否已正确配置和启用。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嵌套设置,没有中断冲突或优先级错误。

网友O:
检查接收缓冲区的读写指针和溢出标志,确保没有缓冲区溢出或覆盖。

网友P:
检查是否有电源噪声或时钟不稳定导致串口通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