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一招轻松搞定LoRaWAN网关上网速率慢的问题

楼主(2020-10-27):
在使用RAK7243C/RAK4203的LTE模块时,该模块使用的是串口与树莓派连接,串口默认的波特率为115200,上网速率非常慢。因此,我们需要提高串口默认波特率来提高网络速率。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简单一招教你提速N倍。

第一步—通过SSH登录到网关设备
说明:本章节操作以Windows系统为例,如果你想了解其他系统的连接方式,请参考**《手把手教你如何将树莓派LoRaWAN网关连接到服务器之第一篇》
1、网关与电脑网络连接之后,需要电脑通过SSH登录到网关设备。
2、打开Putty程序,并输入网关设备的IP地址,单击“Open”,如图1所示。
说明:下文中均以WiFi连接方式为例,对应的IP地址为:192.168.230.1。如果是通过有线方式连接,则对应的IP地址应为:192.168.10.10。
1:PUTTY工具输入LoRaWAN网关IP地址界面示意图

3、如图2所示,Putty界面输入LoRaWAN网关的用户名和密码,对于RAK瑞科慧联提供的LoRaWAN网关来说,网关的默认用户名为pi,默认密码为raspberry,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之后,就可以成功通过SSH登录网关设备。
2:登录网关设备

第二步、—禁用lte自动拨号
1、成功以SSH方式登入网关后,执行sudo gateway命令,选择“Configure LTE Module”,单击“OK”,进入下一步,如图3所示。
3:RAK瑞科慧联提供的网关参数配置界面
2、然后选择“Disable LTE Automatic Dial-up”,单击“OK”禁用lte自动拨号,如图4所示。
4:禁用lte自动拨号

3、完成之后退出gateway-config页面,输入sudo reboot重启网关。

第三步、—修改串口默认波特率
1、重启网关完成之后,再次通过ssh登录网关。成功登录后,打开网关设备中集成的串口工具minicom,输入如下命令:
sudo minicom -D /dev/ttyAMA0 -b 115200
回车,成功进入 minicom,如图5所示:
5:minicom

输入“at”指令,返回“ok”说明打开设备串口成功,如图6所示:
6:成功打开设备串口
说明:
如果输入“at”指令,minicom窗口没有显示该指令,请按 CTRL+A,然后按 Z 键,然后按 E键 ,打开minicom的回显功能,再次输入“at”指令即可显示。
2、输入at+ipr=921600指令,按回车键。将LTE模块的波特率更改为921600。
3、使用组合键Ctrl+a,然后输入z,最后输入q,单击回车退出minicom。
4、接下来重新打开网关设备中集成的串口工具,输入如下命令:
sudo minicom -D /dev/ttyAMA0 -b 921600
回车,成功进入 minicom。
5、输入at&w指令,将之前的修改保存。再次退出minicom。
6、登录网关,执行sudo gateway-config命令,选择“Configure LTE Module”,单击“OK”,进入下一步。
7、然后选择“Enable LTE Automatic Dial-up”,单击“OK”,进入下一步,如图7所示。
7:启用LTE自动拨号
8、选择“Configure APN name”,单击“OK”,进入下一步。
9、输入sim卡对应的APN名称,单击“OK”。

说明:LoRaWAN室内网关仅支持中国移动的2G网络,最高速率不超过20KB/S。所以建议使用4G网络覆盖的电信和联通。
10、输入波特率921600,单击“OK”,如图8所示。
8:输入新的波特率
11、完成之后退出gateway-config页面,输入sudo reboot重启网关。
12、完成以上步骤之后,LTE模块在开机之后将自动拨号。
LTE模块的波特率已成功更改为921600,对应的上网速率大概为90KB/秒。

结语
本文介绍了如何修改带LTE模块的LoRaWAN网关的波特率,以提高LoRaWAN网关上网速率的方法。关注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LoRaWAN网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