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现在的C51单片机就是一些打满补丁的单片机。

楼主(2020-10-27):
c51的架构和指令系统都是40年前的,128字节的直接寻址RAM,太少了,指令系统缺少多条实用的指令,  比如AJMP,ACALL这两条如果能改16位传送或扩展RAM直接寻址那就好,现在各厂家新出的c51虽然增加了很多功能模块,但很多都不能直接寻址,运行效率低。

是这么个理,8位总线,寻址空间就是有限,要多次寻址才能支持更大RAM

网友A:
你说的对!!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都一个世纪了,早该淘汰了

网友B:
用C51的场合,效率从来不是问题。

网友C:
51没版权了

楼主:
各种仿制版的STM32,他们是买版权还是盗版?

网友D:
楼主要是用过米帝Microchip的PIC12C54系列、PIC12C508系列、湾湾义隆的MCU、湾湾的4位MCU。。。等等,就会觉得其实51很好用。

51的确设计思想还是很不错的,同类相比,比PIC等的高明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用过米帝Microchip的PIC12C54系列、PIC12C508系列、湾湾义隆的MCU、湾湾的4位MCU。。。等等,就会 ...

他说的是C51核,PIC的不是C51架构,还有很多8位机不是C51架构,例如芯圣的,辉芒微的,麦肯的。

网友F:
51还是可以的,扩展性还是很强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种仿制版的STM32,他们是买版权还是盗版?

cortex-m3内核授权在2017年就已经免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是C51核,PIC的不是C51架构,还有很多8位机不是C51架构,例如芯圣的,辉芒微的,麦肯的。 ...

酷迪就是说对比这些非51,才能发现51的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ortex-m3内核授权在2017年就已经免费了

怎么可能呢,

51单片机内核历史使命即将完结,因为ARM已经宣布,自2017年6月20日起,Cortex-M0/M3处理器内核免收授权费用,版权费也很低,500万出货量只收20万美元,相当于每一个Cortex-M0/M3单片机只收4美分版权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怎么可能呢,

51单片机内核历史使命即将完结,因为ARM已经宣布,自2017年6月20日起,Cortex-M0/M3处理器 ...

C51核心的MCU成品能卖到10美分。这种产品抽4美分就要命了。C51不会被Cortex-M淘汰的,就像汽车不会淘汰自行车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51核心的MCU成品能卖到10美分。这种产品抽4美分就要命了。C51不会被Cortex-M淘汰的,就像汽车不会淘汰自 ...

好多时候都是性能过剩了,现在都是单周期的51了,还跑几十M,相当于以前几百M的标准51

网友I:
     用C语言有啥问题,编译器都给你设置选项好了,直接设置成large 模式,那点外部寻址RAM差一个或者几个指令集有啥关系?要跑性能用得着51??
51现在最多也就趁着便宜控制几个IC就行了,了不起上点PID,以前那种各种51玄学技巧都过时了

网友J:
现在M0内核的单片机都白菜价了,还用51单片机干嘛

哈哈,白菜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韩国的白菜相当于中国的80元一颗

网友K:
C51是啥?不是叫51单片机么?

网友B:
直接寻址区域包括SFR总共是256B。这256B类似其它架构上的寄存器阵列,相当于64个32位寄存器,这个配置相当豪华了。128B的SFR空间装不下外设这个从来不是问题,多余的外设直接放在XRAM空间就行了,现在XRAM有4kB已经相当大了,剩余空间多得很。64kB的程序空间也很合适,固件写满64kB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还有独立的位寻址空间,除了51没见别的架构上有。当年设计8051的人是真厉害,一个架构可以用40年,别的产品没见过这么长寿的。

网友L:
51单片机既然存在,肯定也有它自己的竞争力。比如入门容易,价格相对低(低于1元都有,M0可以做到吗),性能够用。还有就是历史原因。任意一种原因都可以支持它继续发展。尽管有众多吐槽的地方,短期内不会被淘汰。

网友M:
51的国产太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G:
cortex-m3内核授权在2017年就已经免费了

不可能免费的,至少前期研发可以不用交版权费,等你量产了才收钱,,以前是只要你用就要掏钱,单页仅限于M0和M3这种最基础的核心了,其他的M4往上还是要先交钱在用,等你量产了,还要每颗芯片抽份子钱。。

网友O:
哈哈,我用51 MCU,可以实现大部分的产品应用,从几K到64K的代码规模,只要不是特别高速应用场合,都没问题。
功能很复杂,控制逻辑很复杂的产品,别人用M3的,我用51,一样的功能,一样可以实现,成本肯定更低了。
比如驱动点阵LCD,我对比过LCD显示一屏的时间,STM32的优势不大的,快不了多少。
除非你不用ST的库函数,直接寄存器操作,速度才会快更多。

网友P:
51的还是不错的,虽然有一些数据交换的瓶颈问题,但对一般般的简单控制而言,已经很好用了。
本人上一个项目用的PIC,其扭曲低级的设计思维真是害惨老夫,随手举几个栗子,
1: 切bank问题,实际就增加几个地址位就可以了,一一对应,简洁明了,而在PIC眼里却是bank号,多对一,稍不注意就进坑,变量出了问题倒推起来极其麻烦。
2:PIC的中断,居然要一一查询一遍才能分出谁是谁。有多少中断源就要查多少次,51里面直接就是硬件完成了。
3:PIC的计数器竟然需要4个震荡周期才能计一个数,这样做极大地降低了计数的分辨率,在一些项目中能实现你想不到的极其不便的效果。
4:尤其编写一些计算代码时其扭曲思维真是让人心底一万只某某神兽飘过!
...................
感觉市场上有些烂大街的东西真的全是靠推手在起作用,靠推,靠吹。

本人20多年前就买了PIC的书籍学习资料,当时没有深入了解学习,只留下对其宣传的无限敬仰:哈弗结构,指令地址合并结构,深入了解后感觉远远不像其吹嘘的那么好用可靠。
国家将来在开发CPU时千万吸取教训,设计CPU一定要提升有多年底层代码的人的权重,地基不能打歪,地基歪了后面的代价会被被极大地倍增放大!

网友P:
另外楼主的说话好像不太严谨:
51单片机就是51单片机,单片机难道分C语言的单片机与A(汇编)语言的单片机么?
如果你的项目中用直接寻址与间接寻址的指令对你系统的影响很大的话,那么你选型51肯定是选错了方案,51应对一般的工业民用控制就非常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另外楼主的说话好像不太严谨:
51单片机就是51单片机,单片机难道分C语言的单片机与A(汇编)语言的单片机 ...

本人新手,只会汇编,不懂C,面对较少的直接寻址RAM总觉得不方便

把汇编学好了是一个极大的优势,汇编是基础的基础!

网友O:
不懂C的,似乎没有必要评论啥结构好。等你用C了,你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

网友Q:
看了大家发言,说的都有道理。
资料多,量大,用的人多,价格低。 历史久经考验; 事物 总是两方面的.
实际的应用方面 与 市场 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懂C的,似乎没有必要评论啥结构好。等你用C了,你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 ...

懂汇编的对内部架构更有评权,汇编是直接对寄存器操作,架构对操作方便性影响很大。

网友R:
STC还在,51的资料还在,我们学习51的门槛远低于ARM。
51的设计简单易用,至少在简单的控制系统里面,51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懂汇编的对内部架构更有评权,汇编是直接对寄存器操作,架构对操作方便性影响很大。 ...

是么,我二十五年前也用汇编,都完整反汇编51单板机内部的监控程序,知道很多汇编技巧,当时也认为自己好厉害了。对各种寻址方式也是很清楚,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对于C语言来说,就是简单的赋值语句,内部到底通过什么方式访问,对你的应用没啥大的影响。现在的MCU,增加RAM和FLASH空间,成本几乎没啥影响,时钟速度也远比以前的6/12分频的快许多。现在的需求是能支持C编译,减少开发和维护成本。支持C编程的,51和ARM等典型传统芯片是做的较好的,至于PIC早期的架构,还有台系的类似芯片,对C的支持极差,限制很大,很多C语言功能特性不支持。

网友F:
51最主要的是通用指针的性能较差,但好在完整支持,对于单周期51来说问题不大

网友S:
增强型51 试试赛元

网友T:
一层一层看完大佬们的评论,收获良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懂汇编的对内部架构更有评权,汇编是直接对寄存器操作,架构对操作方便性影响很大。 ...

   懂得手工雕刻CPU更好

网友U:
我也只会汇编还用在了STM32上,发现自己被时代淘汰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好多时候都是性能过剩了,现在都是单周期的51了,还跑几十M,相当于以前几百M的标准51 ...

还行吧,我觉得还可以再跑快点,我老板让我用51写FFT,现在24M只能跑个4-5帧

网友F:
引用 网友V:
还行吧,我觉得还可以再跑快点,我老板让我用51写FFT,现在24M只能跑个4-5帧 ...

FFT用51就不适合了,这不是它的菜

网友W:
我从年初开始大量采用国产的1T 8051了,把原来STM8的应用逐步都换掉,老涨价,惹不起,主要用赛元的8051,挺好用的,速度也快,内存最大到4K了,这对于51来说很大了,我还上了RTX51 Tiny系统,很小巧的系统,很好用,照楼上的各位好汉的说法儿,自动挡车肯定是越来越多,那500年后,手动挡车就一辆也没有了吗,永远不可能的

网友X:
51简单好用,小东西,简单控制还是很有优势的,就是用内部128字节RAM和外扩的RAM性能差距太大,单DPTR,单ACC性能瓶颈,增强双DPTR没c编译器支持,C51对增强51的优化也不好。毕竟老架构,为了兼容,历史包袱太重,国内厂商也没有舍得开发个增强的编译器的。

网友W:
我用了十年的89C51,然后放弃了51十年,换了STM8,结果十年后归来,发现51全部被国产厂商做成了1T的了,原来51归来仍少年那,现在又把绝大部分STM8的应用改成了赛元的8051,尤其是它家的95系列,主频32M的,那叫个快,FLASH 64K,RAM 4K,很凶悍那,听说后期他家还要把RAM升级到8K,这样的话不少M0的应用都可以用这个51了,嘿嘿,我准备重新拥抱8051,利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我给51上了个RTX51_Tiny,小OS很小,只能实现简单的任务切换,但是比之前裸奔还是感觉爽多了,而且在RTX51下编程,思想完全变了,软件实现上比原来简单多了,我热爱51,感谢INTEL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