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 UNPI AP该如何实现

楼主(2020-10-27):
在ti安装目录下..\simplelink_cc2640r2_sdk_4_30_00_08\examples\rtos\CC2640R2_LAUNCHXL\blestack\simple_np\src\app提供了示例,官网http://dev.ti.com/tirex/explore/content/simplelink_cc13x2_26x2_sdk_3_10_00_53/docs/ble5stack/ble_user_guide/html/ble-stack-common/npi-index.html#下,也介绍了串口数据传输协议如下图:

请问大神们,如果我想用STM32作为Master,是否直接按照封包格式进行数据交互?

TI是否有SAP库可以供STM32直接进行调用?

万分感谢!!!

网友A:
没试过stm32,楼主可以考虑下msp432,这个我记得是有提供相关sd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stm32,楼主可以考虑下msp432,这个我记得是有提供相关sdk的

正因为选择的不是MSP432,所以对串口传输这块有点困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因为选择的不是MSP432,所以对串口传输这块有点困惑。

有什么具体问题,楼主可以来论坛发帖

网友B:
请问 UNPI AP这是什么功能

网友C:
可以考虑ti的mcu啊

网友D: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第一次听说这个功能

网友F:
同一厂家的芯片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