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科普向-RAM和ROM

楼主(2020-10-27):
惯例先说如果你不是小白已经了解的话就不用浪费时间来看这个贴子啦。
我们在选型GD32系列的开发板芯片的时候除了看主频flash,还有一个重要参数是RAM。
那么RAM是什么, 跟ROM又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慢慢更新慢慢讲

楼主:
RAM全称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nory,如字面意思,就是存储器的一种。
在运算的时候,大量的临时数据被记录在RAM中,就像个草稿本,CPU这个笔呢就会在RAM这个草稿本上,让数据可以快速更新或读取

楼主:
RAM呢又分成静态RAM(static RAM/SRAM)和动态RAM(Dynamic RAM/DRAM)。
虽然叫静态,SRAM的读写速度非常快,当然也不便宜。
DRAM相对慢一些,不过性价比高

楼主:
咱么GD的板子,又用SRAM又便宜,它不香吗!

楼主:
但是鱼和熊掌无法兼得,速度快就意味着RAM需要电来维持数据的存在。一旦失去电源,RAM里的数据都完啦!
PS:想起来了古早时候忘记保存又断电的情况吗,海啪

楼主:
如果我们想要长期的数据,让CPU记住它要干什么怎么办。
这就让ROM派上了用场。

楼主:
ROM全称只读内存(read-only memory),顾名思义,一旦我们事先烧录进了工作流程,这个指令就被刻在了ROM中。 就像机器新学到的知识,理论上永久保存,即使没有电也不会消失的哦。

楼主:
以前的ROM在出厂后都无法修改,这就是为什么叫做只读内存,不过我们的伟大科学家研究者开发出了可擦的ROM像EPROM或者EEOPROM。篇幅很长以后另开一个帖子单独讲吧。

网友A:
RAM全称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nory

网友A:
就是储存器

网友A:
那现在是能不能擦写呢?

网友A:
是不是不是只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