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引脚电平不稳定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10-27):
我让这个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结果波形长这样,这个引脚是悬空的,直接测得单片机引脚
TRISxbits.TRISxx=0;
    LATxbits.LATxx=0;
    LATxbits.LATxx=1;
就这个程序

网友:
这个引脚是否被其他功能复用了呢?  比如I2C, uart

网友A:
检查下IO口初始化, 如果该引脚有复用成模拟功能, 要先初始化数字口. 然后再初始化成输出口...

网友B:
悬空 怎么可能稳定,悬空输出的可以稳定,而输入的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