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搞不清零极点的概念??

楼主(2020-10-28):
对于电工来说,有些知识点无需较真。例如1+1=2,这个等式的成立我们无需证明,或者这个证明是数学家的事,与我们无关。

但是有些知识点,我们必须较真,不较真就不会使用相关概念,一套公式就出错。例如本贴所说。

楼主:
楼上图片中,短短几句话,至少犯了3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对于电工来说,是必须要较真的。

有没有谁能看出来哪儿说错了的??

楼主:
第一个错误,谁个告诉你分母的次数>=分子的???

想证明这个说法不靠谱太容易了,只要能举一个反例就行了。
已知传递函数有6种类型,我们举个最简单的关于策动点阻抗的传递函数:

楼主:
数学是严谨的,严谨的代价就是极度啰嗦,没完没了,搞的一般人都不敢说话了。

以有理函数为例,初等教科书是这样说的:

但是站在数学的角度看,这样定义是不严谨的,因为两个多项式之比,定义是亚纯函数:

上式中的I2(z)是多项式,可以是有限的,也可以是无限的。它可以在有限或无限多个点为零。

如果上式中的I1和I2,全都是有理的,此时的亚纯函数才能叫有理函数。这个函数在无穷远处,最多有一个普通极点,而且除了极点之外,没有其它奇异点。

所以这个定义的关键是:是有限多项式之比!

P和Q,是实系数多项式,关键词实系数不能丢啊,不然就错了。

楼主:
对于无源滤波器,论坛上还有个令人震精的研究-----稳定性

这简单是公牛挤奶般地尴尬啊。

对于无源网络,它的极点能跑到右半平面去吗??

无源网络要是能不稳定,真是活见鬼了,那发明三极管之类的有源器件,不是纯属多余?

楼主:
附录几个定义:

对于有源网络,稳定的定义是:输出相对于输入的转移函数的极点,位于左半平面和虚轴。
严格稳定的定义:极点仅限于左半平面。

定义中一个副词都不能省略。

关于系统稳定与否的定义:

把眼睛睁大看清楚了,是自然响应!!!!!!

有人搞不懂这些定义,乱套公式,研究出无源网络系统是不稳定的

楼主:
话题聊到这儿,要说到一个价值200多元的问题。

之所以说价值200元,因为大学的教科书里不说,一般老师也不知道,网络上一般还找不到。
所以需要买专著看,买书的钱要200元。

问题是:对于下图所示的无源网络,在某一点激励它,既可以是电流源,也可以是电压源。

现在想搞清楚一个问题:这个网络中的各个支路电流以及各个节点的电压,何处显示出最大值,何处显示出最小值???
一定是激励源处显示出最大的电流值吗???

由这个问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激励极点,靠近系统极点,会有何反应??

上图中s平面,系统极点用s1表示,激励极点用E1表示,现在让S1无限趋近于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