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芯片

楼主(2020-10-28):
蓝牙芯片CH573的烧录引脚是哪几个呀,现在使用mounriver烧腊的时候,能够读到设备,但是显示【读保护查询失败】,我利用烧写器,只接了5V,GND,TCK和TIO这四个引脚,其中,TCK和TIO又是分别接的SWCLK和SWDIO。

网友A:
您好,我们这边正在和MounRiver的团队测试中,CH573在MounRiver中下载调试的功能近期就会上线。使用的仿真器需为WCH专用Link。
目前可以通过ISP的方式下载,下载工具为WCHIPSTool,下载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可以通过USB口或串口下载,触发方式为上电前PB22引脚接地,串口引脚为UART1,PA8、PA9,USB口为PB10、PB11

另外我也利用typec转USB的数据线试了下,但是电脑无法发现USB串口,也是先按DOWNLOAD,在上电的操作。同样的利用这根数据线,连接手机时,电脑能够发现USB串口。还是说不是通过typec进行USB连接的?
我现在是利用WCHIPSTool工具,然后你们的仿真器上面的SWCLK和SEDIO再和PA8,PA89相连,选择串口下载方式,串口选择接入的COMN6,用户程序文件添加的是.hex文件,Dataflash文件添加的是,bin文件,上电前,按住DOWNLOAD按钮,然后仿真器接入电脑,一个蓝灯常亮,旁边的紫灯闪烁,WCHIPSTool工具上面的下载记录一直显示等待设备接入。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一方面是芯片没选对,另一方面是添加的下载文件只需要添加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