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8 外部供电VIN5 这个从USB主供还是外部供?

楼主(2020-10-28):
由于USB不是一直连接,CH558用外部供电,VIN5必须外部电源,还是可以用USB的VBUS?

网友A:
您好,CH558可以采用3.3V或5V供电,供电引脚为VIN5和VDD33.
当采用5V供电时,VIN5接外部5V电源,加0.1uf退耦电容,VDD33直接接3.3uf退耦电容;
当采用3.3V供电时,3.3V电源接入VIN5和VDD33引脚,VIN5引脚接0.1uf退耦电容,VDD33接3.3uf退耦电容。
可以通过USB的VBUS引脚给CH558供电。

网友B(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