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的转速疑问

楼主(2020-10-28):
最近有项目使用57步进电机,一直以来都有一些疑问。假如步进电机的步进角为1.8°,没用细分,那转一圈需要200个脉冲。细分为16的话,转一圈需要3200个脉冲。
那么 当细分1时,采用1000Hz的脉冲(转速为5pps,300ppm),和细分16时采用16KHz的脉冲转速时一样的吗?

网友A:
细分增加了,对应的频率也增加一样倍数,电机的速度是一样的。    细分后,相当于电子减速一样。 由1细分,变成16细分,对应的,频率也增加16倍,那么速度就相等了。

如果出现速度有少许差异,要考虑是否脉冲信号经过了光耦,这个光耦是否对脉冲信号的质量有影响。其次是不是所有步进电机都能直接快速启动,所以还要看看是否做了加速控制

网友B:
没有失步的话,转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