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驱动并联(多路)MOS管,驱动信号PCB布线分析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使用一个驱动信号驱动四个并联的MOS管,每个MOS管栅极已经有限流电阻和泄放GS电阻,这里说明驱动芯片有驱动四路MOS的能力,们讨论由驱动芯片出来的驱动信号驱动四路MOS管布线问题,请大家注重讨论问题,在网上看的很多,有时候人家发帖,大家也很热心跟着回帖,但是很多都是答非所问或者偏题了,好了,切入正题:附件共三种方案布线方法,请大家给与评论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第一种方案:通过一根驱动信号线菊花链链接,四路MOS管导通时间不一致、延迟很大,驱动信号到达最末端MOS管的栅极时,应该严重变形容易炸管,先导通的管子容易因为流过大电流引起损坏。
第二种方案:驱动芯片引出一段距离驱动布线后分四根线等距离布线到四个MOS管的栅极,此种布线延迟得等到解决,但是驱动信号在分线处阻抗状态发生变化容易引起信号反射或者震荡。
第三种方案:个人认为直接由驱动芯片引出四根等长线到MOS管栅极使以上方案中最理想的布线方法。

请大家说说自己的意见或则布线的方法,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A(2020-10-29):
似乎不需要纠结线长带来的延迟。
几厘米的差别大约带来0.1纳秒的时间差,并不会影响你的开关管。
关注漏极的电荷耦合说不定更有用一点。

网友:
把时间精力放在均衡电流上还更加实际一些,
楼主好像还没有做均衡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