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H32V103应用教程扩展补充——WCHISPTool下载

楼主(2020-10-28):
WCHISPTool下载

CH32V103开发板支持使用WCHISPTool工具对芯片进行下载,支持USB和串口两种下载方式。下载流程为:
  • BOOT0 接 VCC, BOOT1 接地, 通过串口(PA9、PA10)或者 USB 接口连接 PC;
  • 打开 WCHISPTool 工具, 选择相应下载方式, 选择下载固件, 勾选芯片配置, 点击下载;
  • BOOT0 接地, 重新上电, 运行程序。

WCHISPTool 工具界面如图所示:

WCHISPTool工具下载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网友A:
收藏一下方法

网友A:
为何我使用USB连接电脑和CH32V103开发板,用工具下载不成功,提示“没有USB设备 ”。BOOT跳线帽在boot1位置。
这里需要什么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使用USB连接电脑和CH32V103开发板,用工具下载不成功,提示“没有USB设备 ”。BOOT跳线帽在boot1位置 ...

用USB双公口线连接开发板USB接口即可,此外,建议你仔细阅读下载流程,看一下BOOT0是否接VCC,BOOT1是否接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USB双公口线连接开发板USB接口即可,此外,建议你仔细阅读下载流程,看一下BOOT0是否接VCC,BOOT1是否 ...

收到!
对了下原理图,BOOT0应该还要加跳线到VCC,回头试一下!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