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1)——完备正交基

楼主(2020-10-28):
信号空间是个向量空间且是内积赋范线性空间。这里将给出其完备正交基

楼主:
上面给出了三角函数复指数函数(复简谐信号)这两个常见正交基。注意“其它”,这意味着除那两个之外还有其它正交基(将在后续相关专题内提及)。

楼主:
虽然这是后续论题的一个前导铺垫,但这里还是要回到前面的“负频率”概念。

楼主:
注意三角函数正交基,其定义中频率是正的。其实,如果定义负的也可以,这意味着三角函数正交基的频率无所谓正负,只是这里的定义选择了正频率。

但注意复指数函数正交基,其定义中频率可取正负值,即有正负频率

楼主:
从三角函数正交基与复指数函数正交基的上述差异可以看到所谓“正负频率”的本质意义。注意,复指数函数正交基可以应对复信号的正交分解。

网友A:
内积赋范线性空间

这个概念是源于泛函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