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自带的ADC精度如何

楼主:
还需要再外置不,需要12位ADC。

楼主(2020-10-28):
应该不错,我去买个板子玩玩。

网友A:
拿开发板测试一下

网友B:
单片机上的AD的精度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要是用高精度的AD的话,一定要买专有的芯片的,。

网友C:
同问,楼主测试过吗?

网友D:
没具体测试过,暂不清楚。

网友E: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同问,楼主测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