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稳定”

楼主(2020-10-28):
已经许久没给出反面教材了,现在该给一个了。

所谓“反面教材”,涉及的其实都是最基本的概念,凡学过相关内容的都该知道其谬误。

楼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3041266-1-1.html?_dsign=843aa693

HWM
@zyj9490 :注意下面附加说明中的BIBO。
线性网络中,位于左半面的实轴,非强制分量是幅度是指数率降低的,位于左平面的共轭极点,信号是幅度指数率下降的正弦信号,位于虚轴肯定是共轭极点,应是稳定正弦信号输出。

楼主:
附加说明:

《电路原理》和《信号与系统》中的稳定概念指的是BIBO

HWM
@zyj9490 :“在线性时不变糸统中,糸统稳定性跟输入条件无关”,去“抄”书吧。其它真想不出如何告诫了。
在线性时不变糸统中,糸统稳定性跟输入条件无关,在输入等于0时,输出一个正弦波(有界的)算不算是稳定的呢?BIBO是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

网友A:
教科书上的定理6和定理7,之间有何关系???

谁规定只能用BIBO,而不能用定理6,定理7的??是何方霸王??

网友B:
    位于共轭虚轴可能的情况是正弦振荡输出,也不能说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于共轭虚轴可能的情况是正弦振荡输出,也不能说不稳定

BIBO——有界输入则有界输出,其意思就是对于所有的有界输入系统输出必须是有界的

对于虚轴存在极点的系统,必存在一个有界输入使得其系统输出是无界的。

楼主:
有人说,《电路原理》乃至《信号与系统》都是本科都学过的东西,这些还能不知道吗?

事实上,知晓者还真不多。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3039542-1-1.html?author=HWM&_dsign=a1ba422d

楼主:
如此基础且简单的概念还能不知道,其实看之前的“正反馈运放跟随器”就觉得没什么不可能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位于共轭虚轴可能的情况是正弦振荡输出,也不能说不稳定

位于虚轴,则以固定幅度振荡,则它是稳定的。

这个说法也不是我规定的,而是清华郑君理弄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这些东西,我们说了也不算,如果有朝一日,这些有话语权的专家规定:HWM就是博导教授级的水平,我们也得跟着说。

@jz0095 :BIBO是必要性,输入与输出关联性没有揭示出来,都是对输入输出独立的规定。
我不认可这个“稳定”说法。振荡的稳定跟稳定性的稳定不是一码事。一个例如放大器的系统,无论有无输入,输出不跟随输入而产生无论稳或者不稳的振荡,在电路的稳定性方面都是不稳定。
请教下,自激振是不是稳定糸统?
应是开界,而不是闭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于虚轴,则以固定幅度振荡,则它是稳定的。

    数学上面定义精力有限,我只记得只要输出不会发散到无穷大就算稳定

网友A:
一写“反面教材”,就代表要闹一次低级笑话,于是大师的笑话史,又增加一则趣闻。

问题太简单了,BIBO是【定义】,定义本身不具有可操作性,于是人们根据一级定义,发明了二级【定理】,根据【定理】可以简单快速判断是否符合【定义】。

我使用了【定理】,而没有使用【定义】,大师看见了,好像发现了宝藏一样,振臂高呼:快来看啊,我又抓住错误啦。。。

就这么点破事,大师发了个帖子。

网友A:
定义太多,大师被绕的晕头转向,理不清了。

与其翻书查资料+配合百度,不如给我打赏,打赏完我花一个小时给你缕清了,告诉你,你的症结在哪儿。这样简洁高效。

网友A:
无赖HWM大师,这个帖子难道又这样不了了之了????

你得要给个说法。

老夫已经给出了几个书本截图当作证据的,现在免费再送你一个:

请HWM大师给个说法,我哪儿说错了。

如果你不能给个说法,就必须给我道歉,然后说一百遍:HWM是乌龟王八蛋。

网友A:
有句老话说的好,驴不知脸长。

自己连这么简单的知识点,都不知道,居然好意思发表醒世恒言,给学生提建议,人家要是不听它的,地球就会停止旋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