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407 USB CUSTOM HID 不能识别

楼主(2020-10-28):
typedef struct
{
    usb_descriptor_configuration_struct        Config;

    usb_descriptor_interface_struct            HID_Interface;
    usb_hid_descriptor_hid_struct              HID_VendorHID;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_ReportINEndpoint;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_ReportOUTEndpoint;
} usb_descriptor_configuration_set_struct;
上面是提供的自定义HID例程上的结构体定义,直接可以识别和发送接收数据。
后来需要个接口,我就重新加了接口    usb_descriptor_interface_struct            HID_Interface, HID1_Interface;    ,其他什么都没变,就不能识别USB
下面是改的
typedef struct
{
    usb_descriptor_configuration_struct        Config;

    usb_descriptor_interface_struct            HID_Interface, HID1_Interface;
    usb_hid_descriptor_hid_struct              HID_VendorHID;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_ReportINEndpoint;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_ReportOUTEndpoint;
} usb_descriptor_configuration_set_struct;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你添加了接口以后,Config配置描述符里的wTotalLength和bNumInterfaces,也需要修改才行,这两个参数一个是配置描述符的总长度,一个是接口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添加了接口以后,Config配置描述符里的wTotalLength和bNumInterfaces,也需要修改才行,这两个参数一个是 ...

感谢您的回复。我只是在头文件结构体定义里面加了个HID1_Interface,   描述符啥都没改,也没加新的接口。 我没有在配置里面添加新的描述符。所以接口数量和长度应该不应改吧,不过改了也实验了,不识别,只要把HID1_Interface,这个定义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原来Config配置描述符里的也要修改啊。

网友B:
感谢沙发讲解,地板听的很开心。

网友B:
接口数量和长度改了也不识别这一点其实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数量和长度改了也不识别这一点其实确实是。

不能 光笑,支个招啊

楼主:
今天测试又发现个现象,原来USB都能识别,现在我把结构体里面的定义顺序换一下比如把  usb_descriptor_interface_struct  HID_Interface;    移到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_ReportOUTEndpoint;下面定义,其他都没有改变 ,USB也不能识别。
typedef struct
{
    usb_descriptor_configuration_struct        Config;

   // usb_descriptor_interface_struct            HID_Interface;
    usb_hid_descriptor_hid_struct              HID_VendorHID;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_ReportINEndpoint;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_ReportOUTEndpoint;
   usb_descriptor_interface_struct            HID_Interface;

} usb_descriptor_configuration_set_struc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又发现个现象,原来USB都能识别,现在我把结构体里面的定义顺序换一下比如把  usb_descriptor_inte ...

这个肯定不能移动的,USB描述符的格式都是有标准的,学习一下USB的描述符吧

楼主:
我增加接口typedef struct
{
    usb_descriptor_configuration_struct Config;

    usb_descriptor_interface_struct            HID_Interface;
    usb_hid_descriptor_hid_struct              HID_VendorHID;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_ReportINEndpoint;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_ReportOUTEndpoint;
#if 1
        usb_descriptor_interface_struct            HID1_Interface;
    usb_hid_descriptor_hid_struct              HID1_VendorHID;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1_ReportINEndpoint;
    usb_descriptor_endpoint_struct             HID1_ReportOUTEndpoint;
#endif
} usb_descriptor_configuration_set_struct;
其他都没变,也不能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增加接口typedef struct
{
    usb_descriptor_configuration_struct Config;

USB描述符的每个字节都是有确切含义的,你改了这个结构体,不给结构体实体的成员设置正确的数值的话,PC端肯定会解包错误的,真心建议你学习一下USB的基础知识,这样乱改,效率实在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描述符的每个字节都是有确切含义的,你改了这个结构体,不给结构体实体的成员设置正确的数值的话,PC ...

发个原文件,能帮忙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描述符的每个字节都是有确切含义的,你改了这个结构体,不给结构体实体的成员设置正确的数值的话,PC ...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修改USB 的PID的值,其它都没改变,就可以识别成两个接口了。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