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C谁知道,有资料吗

楼主(2020-10-28):
可以驱动数码管变色,还第一次见过这种数码管

网友A:
只能看出来是日期和时间两个切换显示的一个东东.

网友B:
驱动芯片封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芯片封在里面

是的,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C:
没见过,能驱动的IC很多吧,比如595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应该做LED行业的人知道,要找销售问问。

楼主:
多谢大家,找到资料了,

网友E:
1、每段都是R、G、B三色LED,8*3=24个段位,4个选通,6个使能,共34个IO口,可以用单片机实现驱动;
2、设定好控制协议。
挺新颖的模块,每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每段都是R、G、B三色LED,8*3=24个段位,4个选通,6个使能,共34个IO口,可以用单片机实现驱动;
2、设 ...

整个闹钟20块,LED是模块化的,驱动在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