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通过Jflash解除AC781x读写保护

楼主(2020-10-28):
硬件环境:AC781x通用开发板 JLINK
软件环境:keil 5.23

有时候因为一些异常操作导致芯片进入了读写保护,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进入ISP模式,使用ISP工具将整颗芯片擦除来恢复,这里介绍另外一种方法。

Jflash6.44f后的版本都支持AC781x系列的芯片,下载一个Jflash,这里以6.80b为例。
选择我们的芯片型号后,导入一个只含有option byte数据的hex文件。
如下,然后点击烧录,会将下面内容烧写到option byte中,这些数据将读写保护都取消掉了,所以可以用于恢复读写保护。

最后附上hex文件:

网友A:
很实用呀!

网友B:
刚才试了一下,更简单的奇葩的操作,AC78013芯片读保护之后,用AC7801X无法解锁,将J-Flash的MCU选项改为AC7811,执行写入,提示已经读保护,是否需要解除?,选YES,执行后报错,但是芯片已经解除读保护,将J-Flash的MCU选项改回AC7801X,又可以读写了,无需楼主那个HEX文件即可解除读保护,晕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了一下,更简单的奇葩的操作,AC78013芯片读保护之后,用AC7801X无法解锁,将J-Flash的MCU选项改为AC7 ...

额,这是因为7811和7801的flash操作上基本相似,可能7811的算法也能解除7801的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