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Z评估板直接下载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20-10-28):
GD32F450Z评估板boot0接的低,直接下载程序无法运行,使用官方的例程也一样,只有在debug模式下程序才运行,debug模式下,要点击三次全速运行才会到main函数中,请问各位大牛,有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楼主:
JLINK下载选项是选了reset and run的

网友A:
下载程序后,重新上电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程序后,重新上电可以不?

也不得行,时钟选择的是外部25M晶振,应该衣没错

网友B:
把供电选到usb供电,,有一个开关选择供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