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小白科普向-FLASH

楼主(2020-10-28):
惯例的如果你不是小白就请直接忽略这个帖子吧。

在stm32芯片选型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主频后面的一个或两个参数一般都有Flash。
那么如果你不了解flash到底是什么,就请看下去吧。

楼主:
讲flash之前呢就要讲讲ROM先,ROM只读存储器,以前的ROM在烧录程序之后就不可以更改指令了,虽然断电了依然可以继续执行程序,但万一出bug了又不能改,换的成本这么高。
有什么方法让存储器有断电保护又可以抹除更改呢,flash就是一个好东西

楼主:
flash可不是你们玩小游戏的那个flash哦,也不是做动画的那个flash。这个名字在电子领域中对小白来说有点陌生,但是当你知道它的另一个名字或许就不太陌生了。
没错,就是闪存。

楼主:
fllash几乎结合了ROM和RAM的长处,不仅可以擦除数据后再编程,又有断电保护有可以快读读取数据,成了芯片制作的香饽饽。
近年来flash再嵌入式系统中已经取代了ROM前辈,我们日常用到的u盘用的都是flash作为存储器。

楼主:
flash也分种类,主要是NOR Flash和NAND Flash两种,如果你是学过逻辑电路的话就会知道,NOR 和NAND这两个门是universal logic gate也就是通用的。所有的门都可以由NOR或者NAND结合代替。那这俩用做flash又有什么差别呢

楼主:
如果你懒得看 那么直接对这张表就好
版权来自水印 侵删

楼主:
NAND和NOR两种的优势不同,我们来先说说位交换的问题。
编程有些基础的大概会了解位交换是什么,这里不过多讲述,只要知道位交换现象如果发生在关键点都有可能导致系统故障。
Flash是无法避免的可能会出现位交换,但是NAND的出现的可能性比NOR要高,这就是为什么稳定方面NOR会更好。
当然通过错误探测EDC和错误更正ECC算法可以尽量避免NAND中发送的错误。

楼主:
细说的话就实在是太多了 以后有空再讲 最后来看看实物吧
左边NAND右边NOR

网友A:
NOR Flash和NAND Flash两种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A:
抱歉,刚才没刷新出来图片,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如果是16MB一下的flash基本上用的都是NOR的吧 NAND的出生比NOR要晚些

网友C:
两个确实差点时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