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变量的存储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x,*p,**pp;
        x=12;
        p=&x;
        pp=&p;
        printf("*p=%d\n",*p);
        printf("**pp=%d\n",**pp);
        printf(" p=%d\n",p);
        printf("pp=%d\n",pp);
        printf("pp=%d\n",&pp);
}
大家觉得这三个变量在内存中谁在前,谁在后,谁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0-10-28):
输出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并非第一个变量就在内存的初始部分,而是刚好颠倒。

网友A(点评):
我记得好像是,语句都是从右往左,所以没毛病

楼主:
实际上是这样的

网友B:
额??
知道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有点好奇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并非第一个变量就在内存的初始部分,而是刚好颠倒。 ...

这个堆栈应该是向下堆的,所以地址越大越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