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逻辑板子,求助。在线等!!!

楼主(2020-10-28):
功能就是一个信号转接板,遇到的问题是芯片型号差不到!
求大佬能指点下,看看能否帮推个原理,然后给个替代芯片的型号!

(这是第二版的板子,还没有开)

(这是第一块板子,芯片已经拆下,但是查不到型号,两块板子功能相同)

(这个是使用接线示意图,右边的是对应插口功能)

好心大佬帮看看,或者按照功能重新做一个也行,您开茶水!

在线等!!!
已经找了很多人,都没有搞定
最后的希望在这里。

网友A:
外观看像是光耦,根据电路查查可以确认是否。

网友B:
光耦而已

网友C:
这么简单得板子,直接描述功能,分分钟重新设计个替代得呗

网友D:
会者不难,确实,这种板子,只要花钱,提出功能需求,别人就给你设计了。

楼主:
没有清晰的了,这个芯片拆下来直接叫人去开窗查型号了,没查到,也融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得板子,直接描述功能,分分钟重新设计个替代得呗

重点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者不难,确实,这种板子,只要花钱,提出功能需求,别人就给你设计了。 ...

就是不会啊对于这东西一窍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