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测评】+oled让汉字动起来

楼主(2020-10-28):
此开发板自带了一个0.91的OLED屏,采用的是IIC接口,分辨率是128*32的,方便开发一些图片或字符显示的工程,今天就测试一下汉字滚动显示;从网上下载一下SSD1306的OLED资料,稍作修改即可,在些借用了一下坛友@caizhiwei 分享的工程文件,修改一下代码达到汉字滚动显示的效果;
首先打开我修改的汉字取模工具软件

选择“字符模式”

点击那个齿轮“设置”,照下图设置即可,点击确定

回到主页面,选择字体“楷体”,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华大半导体”

点击“生成字模”

复制正文生成的字模数据;打开OLED的工程文件,并双击“oledfont.c",粘贴覆盖原有的汉字数据,并点击保存;

回到main.c文件,修改代码如下:

编译下载,效果如下:
工程代码: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之前正愁不知道怎么做汉字滚动

网友B:
滚动汉字确实是个难题 还好有这个工具

网友C:
好家伙 以后用华大板子可以玩玩oled汉字滚动

网友D:
汉字滚动

网友D:
可以试试咯。

网友E:
while(1)
    {
                        for(i=-0;i<128;i++){
                        OLED_ShowCHinese(i+24,0,0);                //华
                        OLED_ShowCHinese(i+40,0,1);                //大
                        OLED_ShowCHinese(i+56,0,2);                //半
                        OLED_ShowCHinese(i+72,0,3);                //导
                        OLED_ShowCHinese(i+88,0,4);                //体
                }
增加这就可以了吗?请问移动时间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ile(1)
    {
                        for(i=-0;i

加延时

网友E:
移动的时候用不用清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的时候用不用清屏??

好像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