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flash问题

楼主(2020-10-29):
使用STM32F030 在用片内FLASH当做存储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写进去正常,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读出来也正常,但是当断电后就异常了

网友A:
不用想,肯定你代码问题

网友B:
挂载文件系统了吗

网友C:
挂载系统文件了吗?

网友D:
这个比较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