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关于DRV10987的协议配置

楼主(2020-10-29):
论坛里面的,各位大佬,有谁了解过DRV10987这款芯片。我想请问一下,在使用前如果不用GUI配置的话,程序配置怎样操作更快让电机跑起来。

我目前配置了IIC协议,但是获取到的数据都感觉不是很对。能不能发表一下使用心电,学习学习

谢谢
这是我配置的IIC协议部分

网友A:
驱动什么电机?

网友B:
这个有点怪?PWM频率多少?

网友C:
这种驱动芯片只能搭配一个微处理器进行控制和上电自动配置了

楼主:
12V  的无刷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驱动芯片只能搭配一个微处理器进行控制和上电自动配置了

按照datasheet和FAE的说法,使用IIC协议对芯片进行部分寄存器进行设置之后将就不需要单片机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读取ID都不是很对,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驱动芯片只能搭配一个微处理器进行控制和上电自动配置了

按照datasheet和FAE的说法,使用IIC协议对芯片进行部分寄存器进行设置之后将就不需要单片机了。我现在的问题是,感觉读取ID都不是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怪?PWM频率多少?

什么PWM频率?不是很明白您所说的

楼主:
通过配置,我现在需要读取ID和电机速度。
按照说明,电机速度应该是0  然后ID也应该是之前设置的ID。

可是读取出来的ID并不对

下面是程序和通过逻辑分析仪分析的协议结果。
while(1)
        {
                //读取 ID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4);        //从机地址
                //IIC_Wait_Ack();
                IIC_Ack();
                IIC_Send_Byte(0X08);  //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IIC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5);
                before = IIC_Read_Byte(1);
                //IIC_Wait_Ack();
                after = IIC_Read_Byte(1);
                //value = before<<8|after;
                value = before<<8|after;
                //IIC_Wait_Ack();
                IIC_Stop();
                Delay_ms(500);
                printf("\n\r芯片ID: %d \n\r",value);

                //读取电机速度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4);        //从机地址
                //IIC_Wait_Ack();
                IIC_Ack();
                IIC_Send_Byte(0X01);  //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IIC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5);
                before = IIC_Read_Byte(1);
                //IIC_Wait_Ack();
                after = IIC_Read_Byte(1);
                //value = before<<8|after;
                value = before<<8|after;
                //IIC_Wait_Ack();
                IIC_Stop();
                Delay_ms(500);
                printf("\n\r测试数据: %d \n\r\n\r",value);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