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问一下HC32L110使用Lptime的问题

楼主(2020-10-29):
使用HC32L110的Lptim的实现休眠后自动唤醒,因为Lptim是跑低速时钟,所以在使用Lptim时,将RCH切换到RCL。然后在定时休眠唤醒后,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切换RCH?

楼主:
有使用过华大低功耗定时器做低功耗的吗?

网友A:
Lptimer不是楼主这样的用法,使用LPT的时候,需要使能外部或内部低速时钟,然后LPT初始化选择内部或者外部低速时钟作为时钟源,但是系统时钟一直都是高速时钟源。
配置完后,LPT运行起来,然后就可以进入DeepSleep了,等LPT产生中断唤醒MCU,MCU自动运行在高速时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timer不是楼主这样的用法,使用LPT的时候,需要使能外部或内部低速时钟,然后LPT初始化选择内部或者外部 ...

是吗?我问了一个FAE,说需要手动切换回来。。。

@liaotian001 :也有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martinhu :别紧张,FAE人多了去了,有可能出现回复错误的现象
@martinhu :根据你说的测试了一下,发现是我的初始化有问题。改了后,唤醒就是高速时钟了。当时发给FAE看,FAE说只能手动切换。
哪个FAE?需要进入DeppSleep,系统时钟必须是运行在高速时钟下,然后执行命令进入DeepSleep,唤醒之后也是自动回到高速时钟。

网友B:
不能直接就切换过去吧

不用切换,由系统高速时钟--->Deep sleep--->唤醒-->系统高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