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的SPI3与debug时时钟错乱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0-10-29):
关于STM32F103SPI3debug时时钟错乱的相关问题
问题描述:
STM32F103RCT6 使用SPI3与从设备通信时,烧写程序后板子自己运行SPI3的时钟正常(如图1),但是在MDK中使用debug功能调试时时钟不正常(如图2)。
自己运行时,只有接收到命令进行SPI3读写时会有时钟信号。而debug  时,只要点  就会一直有错乱的时钟,感觉是和其他信号串了。
1,烧写后,板子上电自己运行时SPI3的时钟
2,使用MDKdebug功能调试时点击,然后全速运行SPI3的时钟。
但是,已配置端口复用,管教重映射关闭JTAG开启SWD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重映射SWJ-JTAG  接口,开启SWD禁止JTAG
目前:
1、  整个程序运行的话有些逻辑不能正常工作,debug时不能正常工作很难进行调试。
2、  直接上电不debug运行,SPI3的通信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SPI部分程序:
void SPI3_TemFPGA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nable SPI2 and GP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
//      /*重映射SPI3*/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PI3,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重映射SWJ-JTAG  接口,开启SWD禁止JTAG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3_TemFPGA_PIN_SCK |SPI3_TemFPGA_PIN_MOSI;  //|SPI3_TemFPGA_PIN_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PI3_TemFPGA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SPI3_TemFPGA_PIN_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PI3_TemFPGA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I/O for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3_TemFPGA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PI3_TemFPGA_CSGPIO, &GPIO_InitStructure);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3_TemFPGA_CS_HIGH();
// SPI3_TemFPGA_CS_LOW();

         /*DRDY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PGA_AD1_DRDY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FPGA_AD1_DRDY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DRDY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PGA_AD2_DRDY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FPGA_AD2_DRDY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DRDY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PGA_AD3_DRDY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FPGA_AD3_DRDY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N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PGA_CNT_DRDY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FPGA_CNT_DRDY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3);
  /*SPI3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      SPI_SSOutputCmd(SPI3,ENABLE);
  /*Enable SPI1  */
SPI_Cmd(SPI3, ENABLE);
}
头文件中的相关定义:
/*********************************************************/
///* Defines for the SPI and GPIO pins usedto drive the SPI Flash */
#define SPI3_TemFPGA                 SPI3
#define SPI3_TemFPGA_CLK             RCC_APB1Periph_SPI3
#define SPI3_TemFPGA_GPIO            GPIOB
#define SPI3_TemFPGA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PI3_TemFPGA_CSGPIO          GPIOA
#define SPI3_TemFPGA_CS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SPI3_TemFPGA_CS                                                  GPIO_Pin_15
#define SPI3_TemFPGA_PIN_SCK         GPIO_Pin_3
#define SPI3_TemFPGA_PIN_MISO        GPIO_Pin_4
#define SPI3_TemFPGA_PIN_MOSI        GPIO_Pin_5
/* Select SPI FLASH: Chip Select pinlow  */
#define SPI3_TemFPGA_CS_LOW()       GPIO_ResetBits(SPI3_TemFPGA_CSGPIO,SPI3_TemFPGA_CS)
/* Deselect SPI FLASH: Chip Select pin high*/
#define SPI3_TemFPGA_CS_HIGH()      GPIO_SetBits(SPI3_TemFPGA_CSGPIO,SPI3_TemFPGA_CS)
#define FPGA_AD1_DRDY_PIN                GPIO_Pin_6
#define FPGA_AD1_DRDY_GPIO             GPIOC
#define FPGA_AD1_DRDY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FPGA_AD2_DRDY_PIN                GPIO_Pin_7
#define FPGA_AD2_DRDY_GPIO             GPIOC
#define FPGA_AD2_DRDY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FPGA_AD3_DRDY_PIN                GPIO_Pin_8
#define FPGA_AD3_DRDY_GPIO             GPIOC
#define FPGA_AD3_DRDY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FPGA_CNT_DRDY_PIN                GPIO_Pin_9
#define FPGA_CNT_DRDY_GPIO             GPIOC
#define FPGA_CNT_DRDY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ReadAD1DRDYState()                   GPIO_ReadInputDataBit(FPGA_AD1_DRDY_GPIO,FPGA_AD1_DRDY_PIN)
#define ReadAD2DRDYState()                  GPIO_ReadInputDataBit(FPGA_AD2_DRDY_GPIO, FPGA_AD2_DRDY_PIN)
#define ReadAD3DRDYState()                  GPIO_ReadInputDataBit(FPGA_AD3_DRDY_GPIO, FPGA_AD3_DRDY_PIN)
#define ReadCNTDRDYState()                   GPIO_ReadInputDataBit(FPGA_CNT_DRDY_GPIO,FPGA_CNT_DRDY_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