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怎么实现动态修改PWM的占空比

楼主(2020-10-29):
各位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分一下GD32F407的PWM模块动态修改占空比功能,
                        /*初始化PWM管脚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Configure PC8 (TIMER2 CH2 ) as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2, GPIO_PIN_8);

            /*初始化TIMER2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RCU_TIMER_PSC_MUL4);

            timer_deinit(TIMER2);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99;/*200M(Hz)/(199+1)= 1us*/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99;/*200M(Hz)/(99+1)= 0.5us*/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9; /*200M(Hz)/(9+1)= 0.05us*/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9;/* 1us * (n + 1) = 1 / f Hz*/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 CH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timer_ocintpara);

            /* CH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duty cycle 50%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7);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 TIMER_CH_2,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2, EN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2);

网友A:
官网的固件库里面就有这方面的demo的,比如F4xx的固件库链接给您http://www.gd32mcu.com/download/down/document_id/247/path_type/1

网友A:
另附设置不同占空比的代码,希望能帮到你,改变占空比调用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函数即可void gpio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Configure PA8 PA9 PA10(TIMER0 CH0 CH1 CH2) as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8);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0);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8);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9);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10);

    /*Configure PB13 PB14 PB15(TIMER0 CH0N CH1N CH2N) as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3);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3);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4);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5);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13);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14);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15);
}

/*!
    \brief      configure the TIMER peripheral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 -----------------------------------------------------------------------
    TIMER0 configuration to:
    generate 3 complementary PWM signals with 3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ER0CLK is fixed to systemcoreclock, the TIMER0 prescaler is equal to 10000 so the
    TIMER0 counter clock used is 20KHz.
    the three duty cycles are computed as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the channel 0 duty cycle is set to 25% so channel 1N is set to 75%.
    the channel 1 duty cycle is set to 50% so channel 2N is set to 50%.
    the channel 2 duty cycle is set to 75% so channel 3N is set to 25%.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rcu_timer_clock_prescaler_config(RCU_TIMER_PSC_MUL4);

    timer_deinit(TIMER0);

    /* TIMER0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999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5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timer_initpara);

     /* CH1,CH2 and CH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0,3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1,7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2,11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TIMER_CH_2,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0,EN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0);
    timer_enable(TIMER0);
}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
    timer_config();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附设置不同占空比的代码,希望能帮到你,改变占空比调用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函数 ...

感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