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XH3670的启动问题

楼主(2020-10-29):
AD, TE, ST, ge, ni
大佬们,我先描述一下问题哈~我官方下载的NXH3670的demo,解压导入MCUXpresso。
编译和下载没问题,但是debug的时候直接飞了~
报错信息如下:
  ConfigTargetSettings() start
  ConfigTargetSettings() end
  InitTarget() start
  InitTarget()
  InitTarget() end
  Found SW-DP with ID 0x0BC11477
  Unknown DP version. Assuming DPv0
  AP map detection skipped. Manually configured AP map found.
  AP[0]: AHB-AP (IDR: Not set)
  AP[1]: MEM-AP (IDR: Not set)
  AP[0]: Core found
  AP[0]: AHB-AP ROM base: 0xF0002000
  CPUID register: 0x410CC60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Found Cortex-M0 r0p1, Little endian.
  FPUnit: 2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CoreSight components:
  ROMTbl[0] @ F0002000
  ROMTbl[0][0]: F0000000, CID: B105900D, PID: 001BB932 MTB-M0+
  ROMTbl[0][1]: F0001000, CID: B105900D, PID: 0008E000 MTBDWT
  ROMTbl[0][2]: E00FF000, CID: B105100D, PID: 000BB4C0 ROM Table
  ROMTbl[1] @ E00FF000
  ROMTbl[1][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8 SCS
  ROMTbl[1][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A DWT
  ROMTbl[1][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B FPB
  ConfigTargetSettings() start
  ConfigTargetSettings() end
  InitTarget() start
  InitTarget()
  InitTarget() end
  Found SW-DP with ID 0x0BC11477
  Unknown DP version. Assuming DPv0
  AP map detection skipped. Manually configured AP map found.
  AP[0]: AHB-AP (IDR: Not set)
  AP[1]: MEM-AP (IDR: Not set)
  AP[0]: Core found
  AP[0]: AHB-AP ROM base: 0xF0002000
  CPUID register: 0x410CC60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Found Cortex-M0 r0p1, Little endian.
  FPUnit: 2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CoreSight components:
  ROMTbl[0] @ F0002000
  ROMTbl[0][0]: F0000000, CID: B105900D, PID: 001BB932 MTB-M0+
  ROMTbl[0][1]: F0001000, CID: B105900D, PID: 0008E000 MTBDWT
  ROMTbl[0][2]: E00FF000, CID: B105100D, PID: 000BB4C0 ROM Table
  ROMTbl[1] @ E00FF000
  ROMTbl[1][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8 SCS
  ROMTbl[1][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A DWT
  ROMTbl[1][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B FPB
  Connected to target
  Waiting for GDB connection...Connected to 127.0.0.1
  Reading all registers
  Read 4 bytes @ address 0x000000E8 (Data = 0xB672B510)
  Read 2 bytes @ address 0x000000E8 (Data = 0xB510)
  Connected to 127.0.0.1
  Reading all registers
  Read 4 bytes @ address 0x000000E8 (Data = 0xB672B510)
  Read 2 bytes @ address 0x000000E8 (Data = 0xB510)
  Received monitor command: reset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Resetting target
  Downloading 192 bytes @ address 0x00000C00 - Verified OK
  Downloading 20 bytes @ address 0x00000E00 - Verified OK
  Downloading 15968 bytes @ address 0x00001000 - Verified OK
  Downloading 15936 bytes @ address 0x00004E60 - Verified OK
  Downloading 15984 bytes @ address 0x00008CA0 - Verified OK
  Downloading 15984 bytes @ address 0x0000CB10 - Verify failed
  Downloading 16176 bytes @ address 0x00010980J-Link: Flash download: Bank 0 @ 0x00000000: Skipped. Contents already match
   - Verify failed
  Downloading 16352 bytes @ address 0x000148B0 - Verify failed
  Downloading 6324 bytes @ address 0x00018890 - Verify failed
  Downloading 1264 bytes @ address 0x0001A144 - Verify failed
  Writing register (PC = 0x    1130)
  Read 4 bytes @ address 0x00001130 (Data = 0xB672B510)
  Read 2 bytes @ address 0x000059B4 (Data = 0xB510)
  Reading 64 bytes @ address 0x00005980
  Read 2 bytes @ address 0x000059B6 (Data = 0xF008)
  Read 2 bytes @ address 0x000059B4 (Data = 0xB510)
  Read 2 bytes @ address 0x000059B6 (Data = 0xF008)
  Reading all registers
  Read 4 bytes @ address 0x00001130 (Data = 0xB672B510)
  Read 2 bytes @ address 0x000059B4 (Data = 0xB510)
  Received monitor command: semihosting enable
  Semi-hosting enabled (Handle on BKPT)
  Received monitor command: exec SetRestartOnClose=1
  Executed SetRestartOnClose=1
  Received monitor command: reset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Resetting target
  Setting breakpoint @ address 0x000059B4, Size = 2, BPHandle = 0x0001
  Setting breakpoint @ address 0x000059B6, Size = 2, BPHandle = 0x0002
  Starting target CPU...
  Debugger requested to halt target...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Reading all registers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0 (R0)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 (R1)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2 (R2)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3 (R3)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4 (R4)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5 (R5)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6 (R6)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7 (R7)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8 (R8)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9 (R9)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0 (R10)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1 (R11)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2 (R12)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3 (R13)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4 (R14)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6 (X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7 (MSP)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8 (PSP)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24 (PRIMASK)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25 (BASEPRI)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26 (FAULTMASK) while CPU is running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27 (CONTROL) while CPU is running
  Removing breakpoint @ address 0x000059B4, Size = 2
  Removing breakpoint @ address 0x000059B6, Size = 2
  WARNING: Failed to read memory @ address 0xDEADBEEE
  WARNING: Failed to read memory @ address 0xDEADBEEE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8 (PSP) while CPU is running
  Reading register (PSP = 0xDEADBEEF)
  WARNING: Target connection lost.

可以看得出来在加载0x0000CB10 地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失败了~
然后看汇编窗口显示:

000000e8: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data-disassemble -s 232 -e 340 -- 3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Cannot access memory at address 0xe8
000000e9:               Connection is shut down

看的出来在0xE8这个位置出现问题,没有办法连接过去~
这个位置我找不到对应的代码,也实在是不清楚怎么解决~